760G主板安装固态开机蓝屏怎么办

楼主(2016-02-01):
的是V星的760g主板固态是影驰120g的 bios里开启AHCI 拔掉机械硬盘 进U盘装2345DN里的gho版win7 64位系统  可是 系统都释放过在开机 就过不来了 用ied模式装也不行 装完系统第二次开机就直接蓝屏了 这种情况怎么办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换个其他版本的系统试试,或者你用机器硬盘装来看是否也这样?

网友:
bios的问题

网友:
刷下主板最新的程序试

网友:
用安装版系统试试

网友:
换系统试试  现在没听说主板和固态硬盘不兼容

网友:
按安装版的试试  固态4K对齐了吗

网友:
如果蓝屏代码是7F的话改了硬盘模式GHOST完了之后就把U盘拔掉。

网友:
有的 机器  做完 系统 插着U 盘 进系统是蓝屏  你还是先换系统 试试吧

网友:
固态做好别装gho的系统 装原版的 具体地址百度MSDN

网友:
4K对齐,硬盘格式,系统版本这些方面吧,没有硬盘兼容一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