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好技嘉880掉电

楼主(2016-02-01):
自己的主板几分钟就掉电,在论坛里看说可能南桥北桥电容短路, 自己就去查周围的电容,真有一个是击穿了, 换上一个一样大小的,测试了几个小时还没掉, 瞎猫碰上死耗子!  大神勿喷

网友:
忘记上图

网友A:
这个一辈子可能碰不到一例,楼主这是运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辈子可能碰不到一例,楼主这是运气吧。

运气好,图都没找

网友:
这样也行,运气真好

网友:
论坛还是很强大的,有不懂得先上论坛搜搜

网友:
运气有点不太靠谱哦

网友:
楼主赶快去买彩票

网友:
这是在哪个帖子看到啊。。好好学习下

网友:
电容短路不会造成开几分钟掉电吧?电容短路会把这个电压给接地,造成这个电压不正常,电压不正常就会不跑码

网友:
可信度不是很高    要说电容轻微漏电还靠点谱

网友:
运气太好了 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