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1115ecw版号MBX-272无待机电流维修一例

楼主(2016-02-01):
  无电流 直接拆机 检查,发现版号MBX-272 找来找去没有图纸,然后只有按照经验摸索了,首先找到隔离保护电路,该机使用的是BQ24753A

于是测量 芯片的  ACN  ACP引脚 发现没有电压,说明隔离保护不过,  测量芯片的其他工作条件 发现一切正常,该有的电压都有
于是想到 应该是后级短路引起的隔离保护电路动作 了,立马断电 打值 发现公共点 短路,测量所有场馆没有发现直接短路的场馆,于是怀疑电容击穿,

本来想使用烧机大法的,想了想烧鸡大法已经练得12成了,于是开始训练目测神功,  经过一番  查找,终于发现可疑对象,有个贴片电容变色,发黄了。
直接干掉 试机OK  。。

顺便 附上 保存的BIOS   Sony amd 版号MBX-272

网友:
那些小电容很多出问题都会裂开或者色彩不一样,遇到短路的,我也目测过很多你这样的电容问题,而且还很省时。

网友:
2分钟节奏

网友:
电容坏了从颜色就能看出来是大多数情况还是基本上都能?

网友A:
"测量所有场馆没有发现直接短路的场馆,",如果上管短路会导致没公共电吗?上管不是没有脚直接接地的吗?还是小白求解释!

网友:
烧肯定烧不出的没短路啊

网友:
细心观察这个习惯很好哟

网友B:
公共点短路上电保护隔离保护了,这种我还没遇到过,除了仁宝有点火回路的,索尼这种难道也有类似的电路?

网友:
这个就得看眼力了,烧机大法是解决的好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所有场馆没有发现直接短路的场馆,",如果上管短路会导致没公共电吗?上管不是没有脚直接接地的吗?还 ...

他描述的故障有问题,上管是不接地的,就算上管击穿坏掉也不会对地短路,除非下管也坏了,不管管子坏了会管子自身短路,如果是CPU上管的话,那么公共端就会直接跟CPU供电导通,那么测到公共端的对地阻值就是CPU供电的对地阻值,阻值会比较低。

网友:
这个是和仁宝差不多的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所有场馆没有发现直接短路的场馆,",如果上管短路会导致没公共电吗?上管不是没有脚直接接地的吗?还 ...

单上管击穿是不会短路的  但是上管击穿的同时  下管也容易损坏  下管一坏  就对地了不是

网友C:
目 测是比烧机方便  不过好费眼睛的说

网友D:
把烧黄的电容来一张特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烧黄的电容来一张特写

翘掉了,没有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 测是比烧机方便  不过好费眼睛的说

是费眼睛 ,不过也有好处 ,哪里不对 以后一眼就能看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短路上电保护隔离保护了,这种我还没遇到过,除了仁宝有点火回路的,索尼这种难道也有类似的电路?

BQ的这款芯片 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以后要做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