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有没有通用维修插口

楼主(2016-02-01):
有一个问题,有没有用可调电源维修苹果笔记本用的通用电源插口,像下面这样。淘宝找了一下没找到,可以自己制作吗?

网友:
有啊,你没看见他们发修苹果帖子的吗,说电流多少A,待机多少A,不然这些怎么来的呢?

网友A:
这两个头虽然不一样,但是机器里面的电源头拆下来后,这两个都是可以拆上去用的,你试试

网友:
都是自己制作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头虽然不一样,但是机器里面的电源头拆下来后,这两个都是可以拆上去用的,你试试

引脚定义都相同,外观形状不同。没注意过那个电源接口是焊在主板上还是用线插在主板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头虽然不一样,但是机器里面的电源头拆下来后,这两个都是可以拆上去用的,你试试

确实啊   版主 这个我也试过  剥开就俩线!  但是  接可调电源  苹果不开机的!  适配器能开机!  这是为什么呢? 还要改什么呢》???

网友D:
买个原装的拆了看线路自己就可以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个原装的拆了看线路自己就可以做啊

那不是浪费吗

网友:
买几个接口就是了

网友E:
这个我是不知道   反正我是一样买了一根   几十块一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是不知道   反正我是一样买了一根   几十块一根

一样一根就很好,我没说两种都要通用。你的线可以接在可调电源上开机使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脚定义都相同,外观形状不同。没注意过那个电源接口是焊在主板上还是用线插在主板上。

反正是线连接在板上的,你拆开就会发现了,上面两个不同接口的电源都可以接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啊   版主 这个我也试过  剥开就俩线!  但是  接可调电源  苹果不开机的!  适配器能开机!  这是为 ...

你要从原装的苹果电源上把线剪下来就可以用了,我就有一根,试过修苹果的机器可以开机,有些苹果机器需要接电池才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个原装的拆了看线路自己就可以做啊

原装苹果电源可不便宜哦这位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是线连接在板上的,你拆开就会发现了,上面两个不同接口的电源都可以接上去

看看我问的是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样一根就很好,我没说两种都要通用。你的线可以接在可调电源上开机使用吗?

直接插在可调电源上   调好电压 就可以上电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反正是线连接在板上的,你拆开就会发现了,上面两个不同接口的电源都可以接上去

好吧,或许我理解能力有问题,等待他人给你想要的答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插在可调电源上   调好电压 就可以上电啦

你展示出来的好像都是IPHONE数据线。

网友:
可以有的 迅维网店有卖的 这种线 直接接电流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或许我理解能力有问题,等待他人给你想要的答案吧

不愧是专职版主,回答问题海阔天空不沾边。回帖的任务指标很繁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