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P243 不触发

楼主(2016-02-01):
初接到ACER P243不触发,先刷了BIOS,还是不行,开机按键有3V电压,但按键没反应,既然有开机电压,那么3VRTC,肯定正常了,接下来直接查15V 电压了,发现只有3V,明显低于15V正常电压断开PR127,15V电压正常,问题就出后级电路了,第一次,查电路时,既然自己正常了,反复测试也没问题,不过多年经验告诉我,这机器肯定还会有问题。过了几天,果然又返修了,这次维修就是,一次一次断开连接15V的电阻,最后断开PR57后,15V电压正常了,原来一个1M的电阻变成几十K了,这个电阻是开启内存供电的电阻,更换后,开机触发亮机

网友:
这个PR57的作用是什么?发经验帖子请尽量写详细点,讲解故障点的时候电路图附上比较让人容易懂,自然加分就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了,要是我遇到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修

网友:
这也写得太省了吧,小小白表示看不懂 。。。

网友:
宏碁没触发还没遇见过刷BIOS好的基本是3 5V啦快有问题

网友A:
这个不是开启内存供电的吧,是开启显卡或者显存的吧!还有这个电阻出问题不应该引起不触发啊

网友B:
1M电阻变几十K   奇葩了点吧

网友:
15v是什么电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开启内存供电的吧,是开启显卡或者显存的吧!还有这个电阻出问题不应该引起不触发啊

你可以拿台机器做实验,如果能触发,我永远不进入IT行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M电阻变几十K   奇葩了点吧

如果电阻变值呢,不要挑刺,应该进行指导,我修笔记本十来年了,什么问题没遇到,你以为我发个贴,就赚点分吗,说实话,就表述能力差点,这个我承认,如果我不该发帖,我就不发 了。

网友:
句容诚信电脑 -8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15V升压不够引起的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阻变值呢,不要挑刺,应该进行指导,我修笔记本十来年了,什么问题没遇到,你以为我发个贴,就赚点 ...

  我就提了个疑问  至不至于这么大反应啊  我也是醉了

网友:
其实怕返修可以把这个取了,然后直接加19V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阻变值呢,不要挑刺,应该进行指导,我修笔记本十来年了,什么问题没遇到,你以为我发个贴,就赚点 ...

兄弟别来气,哈哈,论坛是一个讨论技术的地方,有疑问就提出来大家讨论而已,有疑问才会有进步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拿台机器做实验,如果能触发,我永远不进入IT行业,

手上没有这个机器,做不了实验 哈哈,兄弟的脾气比我的还燥  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手上没有这个机器,做不了实验 哈哈,兄弟的脾气比我的还燥  呵呵

做技术的人,你也知道,其实就是一根筋,自己的辛苦劳动,也只有做技术懂得,希望各位同行理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技术的人,你也知道,其实就是一根筋,自己的辛苦劳动,也只有做技术懂得,希望各位同行理解,谢谢

恩,辛苦了 哈哈,新年快乐,好好放松下吧,希望年后能够分享更多经验

网友:
PR57跟PQ13后面都有“@“,有安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