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助)三星LS22B310,屏幕画面拉长抖动花屏

楼主(2016-02-01):
一直正常用着,某天忽然花屏,屏幕模糊、上下拉长现实不全、竖条纹、无显示、明暗变换,关掉过段时间开,偶尔能正常现实一小会,慢慢又会拉长、模糊等问题出现。换过屏线还是不好,换别的显示器正常,肯定主机没问题。
哪位高人知道是什么问题?能修不?

网友A:
是不是刚开始正常,用会儿就慢慢越来越糟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刚开始正常,用会儿就慢慢越来越糟糕?

不稳定,也不一定开起来就正常,开的时间长点确实会越糟糕,后面基本花的很厉害或直接黑白混成一团

网友C:
先排除驱动的问题然,如果还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只能修屏了

网友:
拆开看过没,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排除驱动的问题然,如果还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只能修屏了

主机没问题,换别的屏可以正常现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稳定,也不一定开起来就正常,开的时间长点确实会越糟糕,后面基本花的很厉害或直接黑白混成一团

拆开看过没,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过没,屏的可能性较大

自己不会修,没拆过。两年前京东上800买的,大神看看这样如果拿去修修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排除驱动的问题然,如果还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只能修屏了

换其他屏正常的

网友:
刷下程序看看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己不会修,没拆过。两年前京东上800买的,大神看看这样如果拿去修修要多少钱

屏问题就没什么修头了,在100左右都可以接受。

网友:
怎么刷?有教程吗?我纯小白

网友D:
好像是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屏有问题,,,,,,,,,

那能修吗?

网友:
如果真是屏坏了,那不好修

网友:
好像 屏挂了 哦  18.5的 我遇到过 跟你的故障一样

网友:
屏挂的可能性大于9用压平机压下

网友:
建议不要修了。买个19的新的才多少钱,

网友:
MCU程序不对的问题吧!!!!!!!!!!!!!!!!!!!

网友:
可以修   送修吧   百八的  就能修好了

网友:
换其他屏正常的话,那就是这个机子屏坏了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问题就没什么修头了,在100左右都可以接受。

这种典型屏坏的问题,刷程序也于事无补的

网友:
有别的屏 可以量一下屏上的电压,有好多组 正压,负压,要是正常 ,就只能换解码芯片(屏尾大芯片)

网友:
屏坏了,换屏好的就是屏啊

网友:
逻辑板故障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还是送到维修店维修吧,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看这情况,基本就是屏挂了,修好的概率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