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5 加电容

楼主(2016-02-01):
Z465 无CPU 电压,其他电压均正常,于是直接换CPU 供电芯片6265 后,CPU电压来了,装上点了一次后,故障依旧,再次拆开,想想,这个机器桥虚汗的太多,直接加焊北桥,,上机果然OK , 会不会一会儿又不行啦,半个小时后试机,郁闷果然不行了,!又一阵折腾,。。。。。。 最后在CPU座子背面,有两个没装电容的地方加330 电容后,一直没出问题,后面又遇到一个采用一样方法,都好了,应该是这个机器通病!

网友:
AMD的芯片组吧,这机子其它问题修得不多,桥修的多,还没遇到你这加电容解决的

网友:
楼主修的机子  跟我们修得都一样   就是故障不一样   也是醉了  加分鼓励发贴吧

网友:
这机器没遇到过你说的这个通病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见楼主说的这个通病。

网友:
还没遇到这个通病  但是可以加分

网友:
或许真是个通病也说不定,看下有没有其他人跟帖吧

网友:
不错,和东芝的笔记本NEC大电容爱坏是一个道理

网友:
一般都是加焊北桥就好

网友:
好经验 以后如果遇到Z465 应该可以秒杀。。。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机器以前遇到的要不加焊北桥要不加焊显卡,80-90%都会好,这种问题我也是最进才遇到的!

网友:
不  错 学写了 ,,,

网友(2016-03-17):
这种故障倒没有遇到过,不过这也是解决的一个方法

网友:
还没碰到过着类问题。。

网友:
正好一台Z465,有时能亮,有时不能亮,不亮时掉电,不知加这个电容有没有用

网友:
也有碰到CPU电容容量不够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