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A75-D3H复位灯常闪,无解灬

楼主(2016-02-01):
各路电压无异常,放过电,刷过Boos,没头绪了,有大神帮帮忙吗?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你是不是用风枪加热过桥了?

网友A:
既然电压正常就查时钟信号,然后查桥的复位前的关键信号PWR_GOOD。

网友:
桥那吹过,故障一样,不会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电压正常就查时钟信号,然后查桥的复位前的关键信号PWR_GOOD。

谢谢,可是没有图址

网友:
跑复位的工作条件  无非就那几个PG

网友:
查VRMPWRGD  和电源灰色线的PG

网友B:
复位灯常闪就测下复位的电压看是不是在跳变,如果在跳变的话打下对地值无异常就查前面的PG信号

网友:
时钟和复位正常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复位灯常闪就测下复位的电压看是不是在跳变,如果在跳变的话打下对地值无异常就查前面的PG信号

版主  如果对地值有异常那要查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版主  如果对地值有异常那要查什么~

如果复位对地异常,拆这个复位连接的相关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复位对地异常,拆这个复位连接的相关元件。

谢谢版主  新年快乐~

网友:
这板子是AMD的吗

网友:
烤个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