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本 开机有声音 屏灰没画面

楼主(2016-02-01):
宏基本开机有声音 灰屏没画面

网友:
机子什么型号?既然能进系统,只是屏幕无反应,那就拆开屏看看是不是屏坏了,独立显卡也要考虑显卡问题。导致这个情况的有很多种。

网友A:
到我这里就是秒杀的节奏    300秒了

网友:
检测下哪个件坏了,换了就对了。

网友B:
显卡,屏,屏线,慢慢排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屏,屏线,慢慢排查吧

外接显示器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我这里就是秒杀的节奏    300秒了

一般都是什么毛病

网友:
重插一个屏线看看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先拆开屏  排除屏  再来求助     屏都不拆来求助  我们也只能告诉你先换个屏       因为 这是最基本的

网友:
认真做下显卡,不行就换掉

网友:
我的一个宏碁t5000 /50,前两天出现了灰屏,和你这显示的一样,是待机时,关机重启又好了。你关机重启试下

网友:
你用的是win10吗

网友:
小小白肯定是自己的机器

网友:
断开显卡供电试试

网友:
你先查一下有没有屏的供电,一般都是屏线松了

网友:
宏基的哪一款机子呢?  换屏 屏线 测试显卡

网友:
经验丰富,技术了得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显卡吹了吗?

网友:
前几天修过一个一摸一样的  这机子排线爱坏

网友:
屏、屏线、显卡,挨个试

网友:
有点像E1-431的机器,屏跟屏线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显卡做BGA吧,你先把机器买回来,各种维修工具,还有示波器,然后去基地学笔记本维修,就可以修好了,哦也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
屏 屏线 屏接口

网友:
  这个问题 屏 屏线 显卡 都有可能,外接能正常进到系统吗??

网友:
很可能是排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