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橙线问题

楼主(2016-02-01):
这里的R31只有10欧,是不是有些太小啊,正常橙线对地阻值应该在100以上,但是如果测这个图橙线的对地阻值,应该连50都达不到吧。这个R31的作用是什么?阻值变大会造成什么后果?电源图纸我也附上了,求告知,求解惑

长城 ATX-300电路图.pdf

网友:
对c32放电作用它的阻值变化会影响电流变化

网友:
这个阻值是可以的,,,,,,,

网友:
版主说的对,是这个电路的负载电阻,如果这个电路没有负载电阻,电路轻载,电路的反峰压升高,可能会击穿一些元件。

网友:
这个电阻10欧是正常的,如果选用太大起不到负载电阻的作用,在空载时有可能损坏电源。

网友A:
个人认为R31的作用是当电源在空载启动之时作为3.3V的负载用,目的是避免3.3V电压升高造成电源保护。
根据长城电源的电路来看,即使3.3V失控其输出电压最高也就只能达到5V,损坏元件一说没有根据。
而这个电阻阻值的选取要看设计,目的只是为了稳定3.3V输出电压,只要符合这个目的的阻值都是可以的。

网友:
我手头有一个长城也就是这个电阻有问题,3.3v都不能输出,后来拆了它,就正常使用了,按理这么低的阻值,应该会直接拉低的

网友:
电路设计问题,电源用久了,电路中各种参数有时会发生一些变化。
尤其是电容和电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R31的作用是当电源在空载启动之时作为3.3V的负载用,目的是避免3.3V电压升高造成电源保护。
根据 ...

按碰见 好多杂牌的 对地 阻值 3.3v 有的才4  也是正常的
估计也好 负载电阻的阻值 大小的选用 有关系

网友:
当负载电阻用,为何不直接串联到电路上,如led灯一样,而要并联?

网友:
负载电阻,防止空载电压峰值过高,关机后,可以迅速的放掉电容的电荷

网友:
负载电阻.........

网友:
现在我也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12V负载电阻,只能用原来的阻值的电阻,换一换都不启动!!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平时修理电子产品时积

网友:
这个是负载电阻,3.3V用10欧的电阻应该正常,空载的时候电流也就0.3A左右,估计改变阻值的话会影响反馈电路的采样,造成电源保护。

网友(2016-03-16):
学习学习!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刚好要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