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40bios

楼主(2016-02-01):
联想一体机b540-南桥bios 开始以为是数据的事情。刷了不好换了个cpu好的

一个是原机备份的 一个是卖的都可以用

网友A:
又是联想CPU焊死的垃圾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联想CPU焊死的垃圾板?

不是焊死的  是英特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联想CPU焊死的垃圾板?

这个板CPU很容易焊死?

网友:
最基本的换CPU应该在刷BIOS之前就做的啊  走了小弯路了

网友:
刚好遇到了一个!下载来试试看看

网友B:
之前的故障是什么呢。有没有CPU集显供电

网友C(2016-03-12):
刷了,还是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还是不行哦

你就不是数据的问题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的故障是什么呢。有没有CPU集显供电

都有的,就是开机无亮,风扇这些都正常转的

网友:
楼主也不写个芯片位置号

网友(2016-04-13):
tv 不能转换电脑,求解

网友:
这机器修了两天了,开机不亮   无语中

网友D:
楼主你还有这机器码?测试下PL5电感有无电压?这是集显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还有这机器码?测试下PL5电感有无电压?这是集显电压。

客户早就去走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回复,虽然没帮到什么。

网友(2016-07-08):
BIOS里 你备份的 带密码,不能用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2016-08-15):
开机logo 20多秒 进系统正常 刷BIOS无效 就是开机慢啊  大神求解

网友:
BIOS 好用 刷完 点亮

网友(2016-09-19):
下来试用下

网友:
看这个行不行

网友:
为何下载分不够

网友:
有9分下载分还不能下?

网友:
有密码  不能用

网友:
VB RT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