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BTX-500SP,巨龙500SP电源维修案例

楼主(2016-02-01):
祝大家新年快乐!猴年72变!在新的一年里女朋友多多!钱多多!各种……多多……哈哈!
==================================================
主题:长城BTX-500SP电源维修
      最近手头上没有好的测试电源,修主板时不太方便,坏电源倒是有一堆,其中有一个长城电源,外观看上去比较霸气,有点与众不同的感觉,所以我就想把它修好用来修机测试用。
型号长城BTX-500SP    巨龙500SP;
功率:最大功率500W,额定功率400W,挺大的哦;

故障现象无待机5VSB。
维修过程:
1、拆开电源,发现内部结构比那些普通的电源要复杂的多;

2、取下电路板, 插上220V电,打开小开关,测紫5V待机电压,发现无输出:

3、测量5VSB整流输出二极管处也是没电:

4、故障基本锁定在副电源部分,副电源部分主要由P1014AP10得到330V后推小变压器,次级输出两组电压,分别是5VSB和12V。12V主要给AZ7500(TL494)的12脚供电,而5VSB就是给主板待机用的。
      接下来测P1014AP10的工作条件,参照数据手册里的典型电路测量:

5、测量P1014AP10第5脚有330V供电:

6、再测量P1014AP10第1脚、第4脚均无电压:

7、故障原因基本锁定在P1014AP10本身和反馈电路,于是更换光耦、431后无果,更换P1014AP10后故障解决,不过我是用TNY267PN代替P1014AP10的、这两个芯片引脚定义一样,以前代换过很多例。

8、故障修复,5VSB输出正常;

9、拉低绿线后,黄线12V、红线5V、橙线3.3V输出正常;

故障修复!这下又有好电源试机啦!

 会员14896322元2023-9-8 18:59
 会员1143542元2022-9-30 15:59
 会员14590502元2022-9-20 04:30

网友:
一楼自己占!其实很多换下的电源都可以修好,平时有些穷鬼来修电脑,电源坏了又不愿换新的,那也可以给他推销旧电源,我们这边旧电源换给客户一般是30~50元包装好。其实还是有些利润可以赚的。在当今这个行业大家都能体会到越来越难做,这才逼得我们什么都得会修,连电源都不放过!呵呵!

网友A:
万里长城永不倒,船哥修的实在好。巨龙直捣伊痛处,电源直叫真奇妙。额,我是说 风扇响了,说明修好了。。。。。

网友B:
什么都可以多 ,就是你这字好像又少了一个

网友:
电源以前都修得少,也修不来,主要是以前没有图纸,不知道结构,现在能找到一些图纸了,有电源我也实践下。     楼主倒是修了不少的好电源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万里长城永不倒,船哥修的实在好。巨龙直捣伊痛处,电源直叫真奇妙。

你真有才!淫得一首好湿!

网友D:
一代宗师黄岛主,什么时候教我几下绝招,我要学九阴真经维修绝杀!还有主板易筋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都可以多 ,就是你这字好像又少了一个

谢谢提醒!已经改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真有才!淫得一首好湿!

是你的标题好才对,又是长城,又是巨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代宗师黄岛主,什么时候教我几下绝招,我要学九阴真经维修绝杀!还有主板易筋经!!!!

没问题!欢迎终南山(深圳南山)一聚!

网友E:
黄老师就是牛逼。 修什么都牛逼 不知道修人的技术练得如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黄老师就是牛逼。 修什么都牛逼 不知道修人的技术练得如何了。

要不你来试试我这修人的技术?

网友:
真是的,为什么每次见到老师都觉得那么屌呢

网友:
电源都换了都不想修

网友F:
老师 我问一下  我有一个一样的电源,用一整大电容要炸,我都换了好多个了  电容肯定是没问题   老是炸大电容怎么回事啊?客户拿来本来就是大电容炸了   我换了一个好了,用一阵又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师 我问一下  我有一个一样的电源,用一整大电容要炸,我都换了好多个了  电容肯定是没问题   老是炸大电 ...

你把整流桥堆换掉试试。另外你换电容的时候,注意耐压值不能低于原值!

网友:
厉害,参考芯片条件都能搞好

网友:
现在要什么都修一下才有钱赚了。

网友:
每次看黄总的帖子都看的我不要不要的,膜拜。

网友G:
黄老师又出来了,你明明会修电源,在实地是时候咋不教我修?

网友:
电源的待机还是好修的,除了芯片坏,就是电容坏,一般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师 我问一下  我有一个一样的电源,用一整大电容要炸,我都换了好多个了  电容肯定是没问题   老是炸大电 ...

你查一下两个大电容并联的均压电阻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你来试试我这修人的技术?

以后在去吧  我现在的小身板 还抗不住你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你来试试我这修人的技术?

黄老师的300v电击法,好厉害,我尝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黄老师又出来了,你明明会修电源,在实地是时候咋不教我修?

在实地时你也没让我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麻烦问一下,楼主的台表是何牌子?多少价?

台表,台湾固纬,GDM-8246,价格自己上X宝搜!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师 我问一下  我有一个一样的电源,用一整大电容要炸,我都换了好多个了  电容肯定是没问题   老是炸大电 ...

查平衡电阻

网友I:
这个待机ic烧的多呀,特别容易烧...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实地时你也没让我教啊

都让丁老师教了,他一个人教了我十来天

网友:
顶一个   电源都是不修的

网友:
haha好的不错 呀呀呀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待机ic烧的多呀,特别容易烧...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烧的...

那是因为省略掉了NTC,低端货都没装,只有高端货见过几次,代工装在品牌机上的也有,个人估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是因为省略掉了NTC,低端货都没装,只有高端货见过几次,代工装在品牌机上的也有,个人估计的,

ntc和它有什么关系,不理解~~~ntc只是一个电阻呀

网友:
我 也有一个 非常好的电源,修不好,,,是热坏的,,楼主有兴趣帮我修好吗?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换芯片又有得参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像是叫均压电阻.............

小弟愚蠢,能不能给个图看看?在那个地方

网友:
仅仅是P1014AP10坏了!黄老师技术好,运气也好。

网友:
这个电源不错, 楼主的技术更屌

网友:
老师又出手了,每次看老师的维修贴都是受益匪浅,电源维修是必须要学会的,期待和老师年后再相聚~同时也祝愿老师猴年大吉,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网友:
黄岛主,有个一直困惑的问题咨询岛主。
万用表直流档,测热地一端的电压时(整流桥后面的),一个表笔接310V大电容的负极,另一只表笔可不可以任意测量整流桥后面的电路(热地端)

网友:
黄老师测试用的那个表是什么设备。很牛B的说!~~~

网友:
大哥,给大家做个号示范啊

网友:
好羡慕这表啊,,得不少钱吧

网友:
是主动FPC还是被动FPC?

网友:
请问楼主:H0165R的1、4脚电压各是多少?范围是多少?

网友:
学习了,我09年买的BTX500SE一直用到现在没出过问题,长城的电源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黄老师什么东西都愿意修,并且有图纸,很好!

网友:
黄老师厉害,可以分享一个触发后保护的电源维修吗?

网友:
楼主是比较的幸运的,长城的电源5VSB坏大部副电源的变压器也会烧毁了的

网友:
老黄,我手头上有个海盗船CX500,空载各路电压正常,带负载就保护,怎么修啊?是主动式的,PS229芯片,已更换过PS229,无果。学生学不到家,对高档一点的电源,想修又修不好,愧对老师们啊。。。。

网友:
这个行业大家都能体会到越来越难做

网友:
楼主多材多艺,佩服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三两下就解决问题。

网友:
高手就是你这样的

网友:
要很多时间分析线路

网友:
又是电源管理芯片坏啊,好多电源都没修,直接卖废品,楼主这个电源还是值得修的。

网友:
平时修理电子产品时积

网友:
黄总应该修服务器电源,难度一样,但价格差距大了。

网友:
66666老师太6了,32个赞

网友:
这个也是一个好的门路啊

网友:
今天才知道 电源有副电源

网友:
来自: 安徽
黄大师出手 必属精品 以前修电源 心有余悸啊 被电击N次 现在是不敢修了

网友:
表示 没 维修过这个玩意 都是直接更换的 你牛

网友:
电源也开始修 了 太饥渴 了

网友:
长城我以前修过好多,一天修60来个

网友:
电源都能修,黄老师确实太厉害

网友:
看到黄老师发帖,又想起了在实地培训,真想再去一次

网友:
长城电源质量还是可以信赖的,值得一休。

网友:
电源不接主板 短接绿线和黑线 可出电压 街上主板 就不行一般哪里问题啊

网友:
好久没有修电源了

网友:
迅维里还是高手比较多!而且都比较谦虚!学习了

网友K:
黄老师牛!我在台达经常看到!
黄鑫船
你在台达看到什么?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K:
黄老师牛!我在台达经常看到!
你在台达看到什么?

网友:
黄大师出手 必属精品 以前修电源 心有余悸啊 被电击N次 现在是不敢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