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l 报警

楼主(2016-02-01):
如题客户拿来屏碎,要换屏,开机加电不亮, 3代i3u,开机报警,电流到0.9左右,报警声先响1声再3声 ,然后反过来,先响3声再响1声。感觉没有检过内存,换过内存,cpu ,刷过bios,论坛有个跟我这个现象一模一样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6860-1-1.html,不过可惜也没有结果不知道谁遇到过这种情况,指点一下。

网友A:
遇到过,刷BIOS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刷BIOS 好的

刷过两个都不行的,能否提供一个呢,非常感谢

网友B:
屏碎是摔过吗?桥的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碎是摔过吗?桥的问题也有可能。

屏碎的,不是最终客户拿来的,应该是摔坏的,主板没有变形,桥在背面,没有压在散热片下边,桥脱焊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桥是不是摔脱焊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没修过,我的思路是,你放回原来的屏幕会不会报警?如果不报警,尝试换多几个屏幕看看,或者把原来屏的码片刷过去试试。
如果原来的屏幕也报警的话,那就打下内存SMB看下过内存没有吧,不要管它报不报警了,先照着主板时序修一修

网友:
过没过内存  先确定下 跑没跑码  如果码都没跑  就不提过不过内存了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别人桥加过,刷过BIOS,没上内存会报声音,上了内存后没报了,但电流上来看是不亮机,屏没反应的键盘大小写灯也不亮,集显电压也没出来。今天下个图纸看看,集显的

网友:
我的和上家的一模一样

网友:
手上也有一块这样的,努力修复中。。。

网友:
摔的机器估计有断线吧

网友:
联想的机子BOIS坏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