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白光 936 指示灯亮 烙铁头 没温度

楼主(2016-02-01):
加电 指示灯 亮
烙铁头 一点温度 都没有
是发热芯坏了吗
板子 测试下 二极管 电阻 正常 电容没鼓包

网友:
假的一点都不要用

网友A:
有电压到了发热芯了吗,如果到了就是发热芯不行了。

网友:
感觉好安静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压到了发热芯了吗,如果到了就是发热芯不行了。

是不是 两根红线 是电压

网友:
断没断,可以用表来量呀,

网友:
测量下红线

网友:
测试下发热芯的阻值看看,应该是断了

网友B:
这个四线的发热芯里面其实很简单的。不过是一段电阻丝和一个热电耦。电阻丝用了二根线,热电耦也用了二根线,用万用表测量都是两两相通的。

网友:
发热芯的问题吧,我也买过假白光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四线的发热芯里面其实很简单的。不过是一段电阻丝和一个热电耦。电阻丝用了二根线,热电耦也用了二根线 ...

测试绿线和蓝线  白线和红线都是通的
没有办法 绿 蓝 白 红 焊下来  测试 手柄接头是通的
在测试 到电路板上边的焊点 白色的线 不通
原来是白色的断线 的原因

网友B:
那就是发热芯得不到电的缘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发热芯得不到电的缘故了。

白色的 好像是 连接 LM358 的
板子用的 LM358 和可控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白色的 好像是 连接 LM358 的
板子用的 LM358 和可控硅

这种焊台的电路还是挺简单的。发热芯用的是交流电源,由可控硅来进行控制。所以连接可控硅的那一组是发热丝,连接运放的就是热电耦了。
热电耦是由两种不同的金属焊接在一起制成,其焊接处就是测温点。两种不同的金属焊接在一起时,其熔接点会产生电流。当然这电流是很微弱的。这时候就需要用一个放大器来进行放大利用。按你所说白色线断,则是热电耦从电路中断开,导致放大电路认为发热芯温度已达到要求,可控硅不导通。所以发热芯没有电源不发热。

网友B:
上面对热电耦的说明还缺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两种金属丝熔接处产生的电流会因为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也是用热电耦能够测量温度的原因。同时因为热电耦使用的是金属丝,相对于热敏电阻之类的器件来说,它能承受更高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对热电耦的说明还缺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两种金属丝熔接处产生的电流会因为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也是 ...

多谢介绍 学习了 。。。

网友:
发热芯坏了,可以测量一下啊,搞维修的,自己的烙铁还能修不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焊台的电路还是挺简单的。发热芯用的是交流电源,由可控硅来进行控制。所以连接可控硅的那一组是发热 ...

讲解的真好!可控硅是什么呢,我是小白

网友:
我有一个快克936a的。有时候温度达不到。没事拆开看看。

网友:
平时修理电子产品时积

网友D:
测量发热芯应该有很小的电阻值。
ss456er12004
是的 才几欧的阻值
详情

网友:
不错,介绍的很详细,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发热芯应该有很小的电阻值。
是的 才几欧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