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 3代cpu集成显卡装驱动花屏

楼主(2016-02-01):
b590cpu供电部分进水,清理干净后亮机,但一进系统就花屏,安全模式禁用集显正常进系统测得集显供电1.14,确定没有腐蚀断线,不想怀疑bios没cpu代换,求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沙发  这个机器和你一样故障的换U好 过 B950

网友:
花成怎样上个图,CPU座洗洗烘干,不行换CPU解决。

网友:
这机就是换U的命

网友:
内存也可以换下看看,有示波器的话打下CPU供电波形,还有各个MOS管G极的波形看看是不是供电不稳定

网友:
我觉得CPU没那么脆弱吧   还是查查别的吧 集显的供电时钟复位什么  的   必竟U不好换

网友:
只能先找个CPU测下

网友:
楼主说禁用集显进系统正常?那不是U的问题啊,

网友:
怎么也得先找个U换上试试呀

网友:
换CPU吧,这个CPU很偏宜

网友:
是cpu坏了,换了一个没事了

网友:
CPU坏了啊

网友:
现在的U真不怎么样。

网友:
联想B590不促发,有待机BIOS刷过了,IO也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cpu供电是不是因为腐蚀,不稳定了,看看旁边电容

网友(2016-03-30):
联想B590开机无显,不插内存报警

网友:
换一个u看看

网友:
现在的CPU坏的多,我这备了好几块了,二代三代的都有

网友:
cpu都没换就救助了

网友:
先换cpu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