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求解三星I759故障

楼主(2016-02-01):
故障:三星I759无缘无故就自动装了个sogou浏览器,多次恢复出厂设置也还是有
请问在不刷机的条件下如何解决,客户不愿意刷机啊(或许用什么方法禁用SOGOU浏览器呢)

网友:
在设置里直接 禁用或卸载

网友:
先root就可以了嘛~~~

网友:
这是那刷机包上自带的 root 以后 卸载掉

网友:
这个嘛  root试试看看 然后 卸载

网友:
这个 只能root 卸载啦

网友:
多谢楼主了  又长个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