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8T-M REV2.00G 跑2R掉电 按照这个搞ok的

楼主(2016-02-01):
华硕M4A88T-M LE  跑2R掉电  ,跑2R应该是到显卡了 搞了很久 最后看到论坛一位兄弟发的帖子  安装里面位置的822换掉立马ok  发下 以后有跟我一样的菜鸟哥们遇到可以多一份资料  大师勿喷附上量机bios文件!

asus M4A88T-M rev2.00Gbak.rar

765.76 K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1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是不是开机针电压低啊

网友:
看这个元件连接的位置应该是接到开关针的。给开关针提供上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开机针电压低啊

应该是开关针电压引起的掉电

网友:
呵呵 现在修主板都是 先逛逛论坛  然后看主板上哪个不顺眼就开干了  呵呵

网友:
看这情况应该是4秒掉电的情况

网友:
跑2A结果是  开机针电压排阻的问题  还好楼主没绕进去

网友:
还用怀疑吗,这个排阻直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