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37 开机电流0.2几掉电 求助

楼主(2016-02-01):
0.23437掉电开机0.2几掉电

网友:
明显缺供电

网友:
说详细一点吧,

网友:
发帖的时候尽量写详细点来,不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帮你,好像2楼说的,看下各大供电先吧。

网友:
0.2掉电   测下CPU供电吧  应该没出

网友:
可能后继有短路,可能哪路电压开启信号没到

网友:
明显是缺供电,测供电啊

网友A:
     我这也有一台,时正常时不正常,正常的时候可以亮机,不正常的时候也是触发到0.2就掉了,你板号是12314-1吗?这机器也没图,要我帮你把正常时各大电感的电压告诉你吗?

网友:
楼主   还有下文吗  好了没有

网友:
看看3v5v后继有没有转换过来

网友:
这个电流不是没有CPU电压就是桥的时钟没有

网友:
测3V,5V电感前后级波形,电压正常不。电压不正常,保护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0.29就掉电,没出显卡供电的,别的电压都出了,

网友:
缺电压。看看缺啥电压

网友:
我个人感觉,LZ你还是先去迅给点实习一下

网友:
查电压,估计CPU电压可能行大

网友:
后续电压没出来吧  你查查

网友:
这个不好说

网友:
太笼统,先量一下基本的几个电压啊

网友:
cpu没装吗??   还是少一路主供电

网友:
自己一步步查一下。

网友:
这机器好像没图的,找个类似的参考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缺电压掉电!

网友:
这个是类似的图纸,你现在应该查一下有没有内存供电,如果没有,可以尝试加内存供电芯片

迅维网chinafix.com_DOH50_HW_ULT_MB_A00_0628 12311-1.pdf

网友(2016-03-04):
从u供电 往前排查,,肯定能查出来的,,,说的也不够仔细

网友:
0.23437掉电开机0.2几掉电,楼主,你的可调电源太牛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有一台,时正常时不正常,正常的时候可以亮机,不正常的时候也是触发到0.2就掉了,你板号是1231 ...

正常时的电压公布一下啊,层主,顺便把BIOS也备分一个啊。谢谢。

网友:
有的供电没出来?

网友:
先目测下主板有没有明显的故障  看下电压吧

网友(2016-04-09):
请楼主公布解决结果,我也碰到一台时亮时不亮 不良时有时断电 有时不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