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员有福了——如何快速查杀资料里的病毒

楼主(2016-02-01):
方法很简单,自己也去过实地,一不小心资料里有病毒相信每个实地的学员都遇到过。
如果用杀毒软件扫苗的话,一大堆东西不见。。。。。。。。。
1.下在附件的文件
2.打开软件,(每次开机第一次打开需要时间),输入 LPK
3.找到非C盘的LPK文件,在软件界面里用鼠标右键拖选这些LPK文件,删除到回收站,在从回收站删除即可!!

网友A:
你太天真了,LPK病毒会感染压缩文件的,你这样删的并不彻底,它还会再生的。实地那烤的资料有这个病毒,我在实地的时候就已经提过了,不过这个又有多大关系呢?不影响我们正常使用电路图点位图这些就好了。个人观点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是查找东西的好软件吧,实际使用价值还是很好的 加分

网友B:
LPK木马 直接可以用LPK专杀工具清除,不过致命的病毒不是这个,那些病毒很厉害,可以将自身的恶意代码植入到正常的程序内部,导致很多厂家的杀毒软件不分青红皂白的把被感染的文件杀掉,而不是清除内部的恶意代码,从而导致清除病毒的同时原本正常的程序也被杀掉了,并且这个感染型病毒 只要有一个压缩包有 且漏网了而你正好解压了,当你看见杀毒软件提示病毒时 为时已晚因为它已经瞬间复制了几百个了你的C盘已经被感染, 非常的夸张,所以要做到的是不被交叉反复感染,提前扫描拷贝的资料 查毒结束后,把查杀过的文件属性设为只读,杀毒呢也建议安装C盘以外的盘符,因为病毒第一个要感染的就是系统盘,这样做可以大幅度降低重复感染几率,增加杀毒软件存活率,另外建议不要太相信那些”大厂杀毒软件“,可以在确定没毒的情况下 安装影子系统或者沙盘之类的还原软件,那些病毒目前还无法穿透,所以这些防护是有效地必要的,可以让你少装系统,希望可以帮助那些看到这个帖子且被病毒困扰的人,共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PK木马 直接可以用LPK专杀工具清除,不过致命的病毒不是这个,那些病毒很厉害,可以将自身的恶意代码植入 ...

有些程序有自校验的,你清除了内部的这些病毒,程序也不能运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PK木马 直接可以用LPK专杀工具清除,不过致命的病毒不是这个,那些病毒很厉害,可以将自身的恶意代码植入 ...

一KB病毒其实360全盘一次就可以解决,对文件也不会有影响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太天真了,LPK病毒会感染压缩文件的,你这样删的并不彻底,它还会再生的。实地那烤的资料有这个病毒,我 ...

我删了好一段时间起码一个月,没有再生,自己用360卫士+360杀毒,系统稳定使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程序有自校验的,你清除了内部的这些病毒,程序也不能运行了.

当然病毒是有破坏性的 ,不排除部分程序在清除恶意代码后 程序异常,因为破坏已经产生,杀毒软件只能清除恶意代码 并不能修复受损的代码段,所以就出现了部分程序在杀毒后异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KB病毒其实360全盘一次就可以解决,对文件也不会有影响的

压缩包内隐藏的病毒很多在主动查杀时 是会漏掉的 只有在运行时 才会触发防病毒引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删了好一段时间起码一个月,没有再生,自己用360卫士+360杀毒,系统稳定使用中

从来都鄙视360,电脑裸奔了十来年的飘过

网友:
360确实不咋滴,我电脑用360补了下漏洞,网卡不能用了

网友:
电脑一直都没装过杀毒,裸奔了N年了

网友F:
刚查了下,我的LPK文件大部分都在C盘里怎么办啊,伊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查了下,我的LPK文件大部分都在C盘里怎么办啊,伊总

找到相同大小的大量LPK删除就行

网友:
补一张图片吧

网友:
lpk是个dll文件,dll文件在windows下默认不是直接执行的,所以要么你还没中毒,用这种方法去删掉病毒文件,要是已经中毒了,还是老老实实地用杀毒软件查查吧,推荐专杀工具(如果有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