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联想CIH61MI V1.0 怎么刷富士康的bios

楼主(2016-02-01):
rt 我有一块联想h61的主板,想装intelg2020 死活装不上,本论坛某位大神可以用富士康的bios刷到联想的主板上,求方法

网友:
版本号一样意思就是一个厂家生产的

网友:
我也在找这个办法,bios刷入总是提示出错

网友(2016-03-09):
可以不同厂家的BIOS互相刷吗?

网友(2022-07-06):
你bios是单8M的还是2M\4M双的?

网友:
是富士康代工的,要用CPU-Z测一下主板是ivy 的还是sandy的,如果是sandy的是装不上去的。只能装G550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