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3主板,U盘启动进pe,安装系统后所有usb口不能用,奇怪

楼主(2016-02-01):
装个系统,结果u盘启动进pe后,usb鼠标不动,ps/2键盘可以用,凑合着把xp系统释放并顺利安装进了系统,然后发现鼠标还不能动,usb口插U盘测试,均无反应。

逐个测试后面6个u口,bios下都能认到u盘,都能进pe,但是换了几个系统,pe中和装完后都不认u口鼠标,进pe后再插u盘,也没有弹出新设备。到底怎么回事呢?

网友A:
usb电路没什么东西,量下USB的供电有没有异常,然后就测下USB的时钟,最后就是USB的偏置电阻。

网友:
测量下USB供电 ,时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电路没什么东西,量下USB的供电有没有异常,然后就测下USB的时钟,最后就是USB的偏置电阻。

你说的USB偏置电阻是不是与USB过流检测信号有关系?

网友C:
是不是都是USB3.0的接口。

网友D:
在PE里也不能用的  那就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PE里也不能用的  那就是硬件有问题了

可是他都能用U盘启动装系统呢,不会是硬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是他都能用U盘启动装系统呢,不会是硬件吧

没有不可能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USB偏置电阻是不是与USB过流检测信号有关系?

USB过流检测是USB_OC#
而USB的偏置电阻桥有一个信号叫USBRBIAS,而这个信号一般是通过外部一个电阻接到地,至于这个信号的具体作用查ICH的白皮书,里面有详细说明

网友:
bios里关掉了

网友:
偏置电阻啊

网友:
bios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分了,混点分

网友:
应该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
如果有供电   就还原下BO   再不行看看IO

网友:
楼主,主板具体是什么型号,发上来好让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F:
上次遇到这个问题  是系统问题  应该是你u盘数据漂移了

网友:
是不是usb3.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电路没什么东西,量下USB的供电有没有异常,然后就测下USB的时钟,最后就是USB的偏置电阻。

都没想过,就一个usb还有这么多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都是USB3.0的接口。

不是,比较老的班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PE里也不能用的  那就是硬件有问题了

能用u盘启动到pe,第一次pe桌面图标很少,打开我的电脑真的没有发现u盘数据区部分,但是有虚拟出来的分区。
折腾好几次,后来再用同一个盘进pe,就正常了。只是做完系统后却又找不到了

网友:
开机能认u盘,没有关

网友:
没研究过这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次遇到这个问题  是系统问题  应该是你u盘数据漂移了

装别的主板就好好的,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现在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楼主搞定了说一下

网友:
可能是蓝桥有问题,或USB接口附近时钟效应或阻值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桥旁边USB的偏置电阻,是精密电阻。检查一下。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希望会对你有帮助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2483-1-1.html

网友:
除了凤城说的外部条件,还有一个,就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BIOS由UsB接口被屏蔽了吧

网友:
问客户以前U囗好用吗?如好用,那就是你系统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都是USB3.0的接口。

P43,估计没有3.0的口

网友:
你都用PE装系统了,拿U口就是好的啊 ,肯定是系统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