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一台三星显示器S22B310B开机亮屏半秒就黑屏,显示灯常量,刷过MCU能靓,二次开机又.

楼主(2016-02-01):
(无正文)

网友:
你可以试试去三星官网下个更新程序,可以不拆机刷的

网友A:
拆开换个ROM芯片刷 再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开换个ROM芯片刷 再试

我以前碰上长城显示器也是换存储器刷数据才修复,否则二次开机是开不了或者是过两天就开不起了。

网友:
BIOS坏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碰上长城显示器也是换存储器刷数据才修复,否则二次开机是开不了或者是过两天就开不起了。

恩  芯片不良了

网友C:
楼主倒底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
不是所有的机器都是一样的问题,通病是指的多数。。。。
遇到过背光芯片坏的,也遇到过查不出原因的,直接换通用版试试。。。。
先换下25芯片试试,2次开机不行,估计是芯片无法存储,换新芯片吧。

网友:
换个程序刷刷

网友:
遇到过,其实是MCU芯片不良了,三星的维修成本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倒底是如何解决的呢

芯片换了一通 都没解决,程序也刷了好几个版本,新买了一块板才解决, 新板子ROM 提取出来在刷也不行,只能换扳了。

网友:
你这个不是背光保护了嘛?怎么不查灯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