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280-1怪问题

楼主(2016-02-01):
方正显示器FG280-1 客户拿来的时候说用一个小时左右就不通电了,指示灯灭掉,放我这里测试果然是这样,起初怀疑是电源板的问题,刚好有一样的拆机板就换上了,可是问题依旧。求大神指导思路

网友:
驱动板上有元器件不良了

网友:
按键有问题吧

网友:
显示器不通点后测量5V和12V都正常吗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驱动板上哪里烫起来没有

网友:
这是个麻烦的故障 简单的维修查一下3.3V电容滤波,还有上面那位说的摸一下看那儿发热。电容可以直接并上去

网友:
前年遇见一台也是方正的22寸显示器,拆检以前正常,也是运行一会就出问题,最后把所有的插头多次插拔完美使用到现在。客户是回头客,要是不好早就找我啦,一直没找我就说明显示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