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平板电脑不充电

楼主(2016-02-01):
平板电脑不充电,动一动偶尔充电指示灯亮一下,判断是充电插口坏。拆开检测是电源正极脱焊导致接触不良。烙铁补焊,加胶固定,充电良好了,充电灯一直亮。有开机密码,桌面进不去。

网友:
这样的故障我以前也遇到很多,客户的使用问题导致平板的充电接口很容易坏,让我们维修的有点搞头

网友:
换一个不是同一批的头试试

网友A:
换尾插~~那是相当赚钱的~~又不费劲

网友:
这样的毛病好像不太赚钱吧

网友:
客户拿来修的吗?换个尾插能收多少M

网友:
我修一体机电脑时发现这种电源接口也一样易坏

网友:
换个尾插而已,我一般换都是50元

网友:
50元就可以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尾插~~那是相当赚钱的~~又不费劲

b笨蛋!  苹果换尾插风险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笨蛋!  苹果换尾插风险很大的

b笨蛋!
谁说这是苹果了
你真傻的可以哦~~

网友:
不会修平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b笨蛋!  苹果换尾插风险很大的

b 是啥意思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类似接口不良的问题,不过都是换掉,免得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