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也可以这样修(原创)

楼主(2016-02-01):
       今天中午接修一台长城S172显示器,故障现象:不开机。不开机一般要先测电源板,电源板正常了再测驱动板。拆开后壳,单独拆下电源板,插上电测300V正常,测电源IC的VCC供电电压9V左右跳变,测次级的5V为0V,12V为3.5V,说明故障在电源板
       拔掉电源插头,用指针表测次级的5V和12V对地阻值正常,说明5V没电压和12V才3.5V不是次级的故障造成的,故障在初级。测电源IC的VCC供电对地电阻正常,测电源管的对地电阻(R101 0.33欧2W)正常,测光耦次极电阻正常(在开关电源的初级 ,需用指针表的10K档测),测电源管(Q101 5N60)的G极对地阻值为0,但是拆下5N60测G极对S极阻值正常为无穷大,测电源板的G极和S极孔位的阻值也不为0,也是正常的阻值,奇怪了。于是找一个好的6N60换上,测次极5V依旧为0V,12V也是为0V,说明没有输出,于是断电再测6N60的G极对S极电阻也是为0,呀,再把6N60拆下来,测6N60的G极对S极电阻还是正常为无穷大,再测板的G极和S极孔位的阻值也不为0,也是正常的阻值。真是纳闷了。但是这时不装上电源管我插上电源线,测电源IC的输出脚电压,也就是电源管的G极脚位有很小的脉冲电压跳变,说明初级电路正常,这是我修液晶电源多年的经验。那么次极正常,初级也正常,但是装上电源管,就没有电压输出,而且电源管的G极对S极阻值还为O,拆了电源管又是正常的,实在是少见中的少见,纳闷。

       于是决定更换电源IC,一看型号是OB2201CP,糟了这个型号很少见到。OB开头的,我备货的只有OB2268和OB2269,在网上试搜索OB2201的代换,结果没有,只搜索到OB2201的资料,发现和LD575PS有点类似,但8脚和7脚不一样,所以代换比较麻烦。于是决定用5根线的液晶电源万能小模块代换。

     只要拆下OB2201和电源管就可以了,然后把5根线的液晶电源万能小模块接到电源板上(只要接地,300V,电源管D极,IC VCC供电,光耦),上电测该电源IC的供电电压12.5V正常,测次级5V正常,测12V正常,但是我修液晶这么多年有一个习惯,就是次级的电源一定要用我自己制作的小灯泡(用摩托车的方向灯的灯泡12V 21W)测一下,看下发光的亮度就知道电源板输出电压是否正常这个也是我修液晶10年的经验总结。

      很多机子光测有电压正常还不行,电流上不去或者带负载能力差用这小灯泡一测便知。用小灯泡测12V亮度正常,用小灯泡测5V基本不亮,这个根据我的经验判断这5V很不正常,虽然5V电压是正常的但是根本带不动负载,为了验证一下,就接上驱动板的连线,果然5V的电压在跳变,电源指示灯亮了就灭了,然后再亮了就灭,这说明5V带载能力太差了,也说明5V这一路不正常。为了保险起见,我用其他的液晶电源板的5V接到该驱动板,发现电源灯亮了,过一下就变黄灯,这也说明这片驱动板是正常,故障还是5V电路。于是换5V的滤波电容,上电用小灯泡测5V还是有电压不亮,测431阻值正常,为了保险起见,换一个431 用小灯泡测5V也是不亮,这时突然想起,会不会是电源IC供电的滤波电容C102 50V10U容量不够,于是换好的50V 22U电容,上电用小灯泡测5V依旧不亮,12V正常亮,换成好的25V100U故障依旧,查5V到431的几个电阻阻值正常,自此维修陷入困境。12V正常,5V有电压没有电流。

  这时候我想另外一个方案就是换其他的电源高压板,这个机子是2灯的。由于这个电源高压板体积有点小,没有找到差不多的,那只能用这样的方案了,就是用个单独的电源板带有12V和5V输出的,可是尺寸很难对上,没办法,又只能回到了刚才那个电源板的维修了。
后来我静下心来想,该电源板,12V正常了,5V有电压没有电流,既然12V有电压又有电流了,说明初级是正常,这5V有电压没有电流,应该是5V的线圈有问题,到底是匝间短路还是什么就说不好了,估计问题肯定在5V的线圈上,这个开关变压器的型号是EC28,开关变压器这东东,也不好买也很少坏的。我修这么多年是非常少碰到,记得在2003年修CRT的时候,有碰到一两例,后来用同型号拆一个换上。
       于是我找了一下料板没有一样的,这时候我心想大胆的找个尺寸差不多的换上,找一下有了,常见的AOC 17正屏的板号715L1103-1-17A的开关变压器尺寸和脚功能很类似,拆下这AOC的开关变压器,型号是80LL17T-2-T,稍微调动一下引脚,就可以装上去了

      初级是功能是一样的,从左到右依次是地  VCC   D极    300V。次级从左到右依次是5V 5V 12V 地地空,把第3脚12V和铜箔割了,把第4脚和第5脚连起来接到,再第三脚引一根线到12V就可以了。

       这时的心情很激动,我估计肯定是正常的,于是上电测电源IC的VCC  12V正常,测次级的5V为5.25V,12V为12.6V,最关键的时刻到了,用小灯泡测12V正常亮,最最主要的用小灯泡测5V也正常亮,哇,至此说明我的判断5V的线圈不正常是非常正确的。于是把电源板接到驱动板上,插上两个灯管,上电蓝灯亮了,显示无信号,正常了。另外这可以说明一点不同型号的液晶电源开关变压器只要功能一样也可以代换

       按理来说,维修到次就结束了,但是我突然有个想法,刚才拆下来电源IC OB2201CP应该也是正常的。于是拆回掉刚才接线的5线液晶万能电源模块,只要把OB2201装回去,再装上原来的电源管5N60就可以了,上电用小灯泡测5V亮度正常,12V更是正常了,烤机三个小时,开关变压器和电源管,电源IC,5V 12V整流管温度等一切正常。  回过头想想原来这个电源板的故障就一个开关变压器的5V线圈啊,后来分析了下,也怪,5V线圈不正常,电压却是正常的,电源IC也没烧,电源管也没烧。
       修液晶的兄弟们,如果觉的我的维修经验对你有帮助,就给我加分吧。

网友A:
虽然是修好了  但是大家都太困惑了  你最后的结论是5V线圈有问题  按理如果说是后级电路问题  前级是正常的  为什么你前级换个通用模块 后级都有12V电压了   应该是不管你在前级再怎么折腾  后级都应该没输出才对
很少看到这么经典的维修帖   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B:
这电源板修的也是到家了

网友:
第一图,我这边都看到过这样接的,一台山寨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板修的也是到家了

是 火牛都给楼主干掉了  估计家电维修没有2 3年 是达不到此境界

网友:
修过一台HY19寸跟你的情况一样,但没换变压器,改了一个电源高压板

网友D:
变压器肯定是好的,,,

网友:
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测试一直不会,这里是个很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 火牛都给楼主干掉了  估计家电维修没有2 3年 是达不到此境界

如你我  就不会有此耐心来修这玩意了  早扔一边去了

网友E:
看你的修法,你是个老修彩电的过来人,整体思路步步为营,但那个G S的测量,你说的,我有点疑问,但有的芯片的PWM输出端,对地阻值很小,你还是习惯用指针表,可能测量上有误差。希望多交流,

网友:
那开关管g极是个什么状况   0欧明显奇怪

网友:
很想加分,但无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修好了  但是大家都太困惑了  你最后的结论是5V线圈有问题  按理如果说是后级电路问题  前级是正常的 ...

是换了通用模块后,次级输出电压正常,但是5V没有一点带负载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 火牛都给楼主干掉了  估计家电维修没有2 3年 是达不到此境界

我最早是修家电的,2005年开始修液晶显示器,液晶电视到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肯定是好的,,,

不是啊,你没看清楚啊,实际上到最后,我这块电源高压板,就换了一个开关变压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你的修法,你是个老修彩电的过来人,整体思路步步为营,但那个G S的测量,你说的,我有点疑问,但有的芯 ...

我最早是修家电的,从2003年开始修CRT显示器,2005年开始修液晶显示器,液晶电视到现在。你没看清楚啊,我说的指针表,只是测光耦的次级用10K档,测其他一般都用数字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最早是修家电的,从2003年开始修CRT显示器,2005年开始修液晶显示器,液晶电视到现在。你没看清楚啊, ...

另外测次级5V和12V的对地阻值是用指针表测一下

网友:
这个开关变压器有问题确实不好测,而且代换也是个问题

网友:
学习了 经验丰富   我们就是换换换

网友:
呵呵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有不少都是这样的有电压没电流带负载带不动的情况出现

网友:
开关变压器和高压包这两个东西不会测,也没动过,以后要学习下了!

网友:
楼主好耐性啊  我的话早都换板了

网友:
开关变压器不会坏,只是引脚虚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款机器,我也有维修过。

网友:
开关电源都有稳压功能,所以只要变压器不是差别过大,估计一般都应该可以替用,后面的稳压电路会自动修正开关管的通断频率,保证正常的电压输出。

网友:
太厉害了,我想学习呀。

网友:
次级线圈不良导致有电压没有带负载能力

网友G:
估计把你拆下来的的开关变压器装回去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估计把你拆下来的的开关变压器装回去也是正常的。。。。。。

有可能,,,就是虚焊,哈。

网友:
楼主 谢谢 又看了一篇好贴啊

网友:
高手无处不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把你拆下来的的开关变压器装回去也是正常的

网友:
电源管是什么?

网友H:
高手中的高手,希望以后有不懂的能向你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H:
高手中的高手,希望以后有不懂的能向你请教

没问题,互相帮助

网友I(2016-03-12):
楼主  有图纸没啊。我看一下

网友H:
这是一偏很好的液晶电源维修教材,可惜我不能给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  有图纸没啊。我看一下

我们修液晶电源板,高压板,驱动板,从来也没看图纸,也没有图纸。都是自己跑电路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一偏很好的液晶电源维修教材,可惜我不能给你加分了、

为什么不能加分?加分又不去你自己的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