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p2250 显示器 狂闪屏

楼主(2016-02-01):
三星p2250  4灯的电源板坏了找了个  2灯的电源板替换完以后 屏幕闪烁 严重     不上驱动板测电压14V  上了驱动板以后测电压就    14.88-15V  那位朋友帮帮忙!!!

网友A:
是不是你换的电源有问题呢?你还是找个4灯的电源试试,不对,应该是高压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换的电源有问题呢?你还是找个4灯的电源试试,不对,应该是高压板吧?

4灯的电源板也试过了! 一样闪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灯的电源板也试过了! 一样闪烁!

你说的应该是高压板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高压板是吧,

电源高压板是在一起的  !

网友:
还是查电源板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