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改led背光 的问题

楼主(2016-02-01):
本人改完之后,感觉很亮。亮就算了 还特别刺眼。亮度不管怎么调(用软件调的)都刺眼。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感觉眼睛很累

网友:
把眼睛闭上 要不就带墨镜看

网友:
led的光比LCD的就是刺眼,。。。

网友:
这个无解....led就这样,刺眼,没有lcd的柔和

网友A:
1、降低DC-DC升压电压。2、减少led数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降低DC-DC升压电压。2、减少led数目

如何减少,2跟led灯条 只插一根可以吗

网友A:
只插一条灯条,背光上下亮度不均匀

网友:
亮度控制线有链接???

网友:
是不是亮度调节也要接上啊

网友:
理论上都要接上,恒流大小是靠它调整的,,大家都是图省事,3根线完事。

网友:
如果调了一点变化都没有,肯定是adj脚没连上吧。两根灯条,亮度刺眼是难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插一条灯条,背光上下亮度不均匀

一直装一条,很均匀呀。现在LED屏都是一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装一条,很均匀呀。现在LED屏都是一条。

装一条,有条的那边,确实亮点,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
great work done sir, thanks for sharing, thank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