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70报警

楼主(2016-02-01):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xMTc2OHxlYzdiOTIwZmM1MGNjNWI2MWNhM2Q5YWQ1ODgwNzk5Y3wxNzY5OTYzMzY5&request=yes&_f=.jpg客户描述:苹果a1370使用过程中蓝屏后重启黑屏不显。
可调电源检测:开机电流有跳变,几秒后重复并有3短+3长+3短共9声报警。
拆机:内存有波,集显电压不出。怀疑不过内存。用风枪加内存颗粒,有所发现,加热其中一个时能触发显示。

拆颗粒的内存和A1370拆下的颗粒

亮机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xMTc2OHxlYzdiOTIwZmM1MGNjNWI2MWNhM2Q5YWQ1ODgwNzk5Y3wxNzY5OTYzMzY5&request=yes&_f=.jpg

网友:
图片中第二排左边第二个颗粒

网友:
把内存的颗粒换上去了 ??做法挺大胆的

网友:
看似简单其实过程很复杂!!!没内存钢网,手工植珠,没有五角星起子自己磨制了一把,不说了

网友:
加焊能显示,你人品不错啊,不然可有的植了

网友A:
好贴已加分

楼主这么确定内存条上的可以代换板载的?

显存的可以颗粒可以代换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贴已加分

楼主这么确定内存条上的可以代换板载的?

相同品牌相同容量相同型号可以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同品牌相同容量相同型号可以代换的。

哦哦,多谢指教哈

网友:
厉害 我也遇到一台  后来客户说换板  没搞成

网友:
这方法还真不错,上次放过了一台。不然就是几颗几颗的换。很费劲。

网友:
不错哦,上次我遇到一台头痛啊

网友:
厉害,我都没想到可以用内存条上的内存

网友:
苹果不会搞啊 我  郁闷

网友:
用风枪就可以搞定吗

网友:
确实好例子 好办法 运气好呀

网友:
手工植珠, 難度很大啊, 可否有詳細過程啊.

网友:
苹果本子接触的比较少  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这个苹果机也是板载内存的显存颗粒出问题了。我也曾经遇到过。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xMTc2OHw1ZmVkNzYzZmRhMGFkNTRiNGFjZjc0OTVlM2UxMTJlOHwxNzY5OTQ3OTg3&request=yes&_f=.jpg客户描述:苹果a1370使用过程中蓝屏后重启黑屏不显。
可调电源检测:开机电流有跳变,几秒后重复并有3短+3长+3短共9声报警。
拆机:内存有波,集显电压不出。怀疑不过内存。用风枪加内存颗粒,有所发现,加热其中一个时能触发显示。

拆颗粒的内存和A1370拆下的颗粒

亮机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xMTc2OHw1ZmVkNzYzZmRhMGFkNTRiNGFjZjc0OTVlM2UxMTJlOHwxNzY5OTQ3OTg3&request=yes&_f=.jpg

网友(2016-10-14):
吹苹果的主板 我老是吹鼓包

网友:
怎么测量的内存有波

网友:
这个可以借鉴啊!

网友:
这个内存颗粒都能从辽版上面找到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不错,学习老,但是这个有难度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