佑泰ATX使用5H0165R,SG6105D高清大图,请问!

楼主(2016-02-01):
废品站一电源,当初插电试机,呲的一声冒烟,马上取掉插头!拆开很脏,5元回家洗干净,电吹风温温地,两天后检查,目测没发现烧毁痕迹,灯泡大法试机,闪一下,PSON,风扇转,上负载12v21w灯泡,灯泡不很亮且闪个不停,测输出电压:辅助--4.33v, 12v--10.88,5v--3.45v, 3.33v--1.89v;于是开始折腾:
1、想提高5H0165的启动电压,原11.78v,启动电阻180K改为150K,启动电压达不到15v,怎么才能达到呢?
2、...看图

正面,背面无任何元件,只短接了PFC

初级整流后310v正常!

下图芯片各脚电压偏低

SG6105D各脚电压:2脚接3.3v只有1.8,3脚接+5v只有3.78,7脚接12v只有10.5,
请问:为什么输出很低并且不能带负载?怎么修?(修好也没用,纯折腾学习)
天气真冷啊!!

补充内容 (2016-2-4 23:50):
空载11.86v!!

补充内容 (2016-2-4 23:52):
补充的文字不见了!辅助变压器初级断了一脚,共四脚2绕组!!但不知为何断了后次级还有输出!!

网友A:
据楼主的描述,各级输出电压都较低,楼主是否测试桥整流后的电压正常吗(+310v左右)。因为辅助电源+5V都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楼主的描述,各级输出电压都较低,楼主是否测试桥整流后的电压正常吗(+310v左右)。因为辅助电源+5V都不 ...

上面第4图,310v正常!!

网友:
开始的时候冒烟,应该是有东西烧了,仔细看一下

网友:
还是副电源有问题,重点查副电源。

网友:
这个电源质量不错,元件用料足,值得修。

网友:
这电源用料还算可以,,,,,,,,

网友:
先修好待机供电部分,应该是有原件不良了。

网友:
感觉好安静的说

网友:
能够冒烟的是啥?
基本断定是电源初级部分问题。

网友:
一般电源,由辅助电源提供给电源管理芯片(494,这个电源是6105)供电应该在16V左右,不知道这个电源是不是这样。还是先查一下辅助电源吧。

网友:
辅助变压器初级断了一脚,共四脚2绕组

这里烧断了吗??

网友:
6105的三路电压检测有明确的电压范围,不符合会保护的

网友:
平时修理电子产品时积

网友:
呲的一声冒烟  估计是电容 多数吧

网友:
可能是300伏电容有一只失效,换一对试试

网友:
前级两电容小于680UF的,功率能大到哪去?标的电流倒是很大,估计是虚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