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C报警关机求助!!!

楼主(2016-02-01):
一台神船
笔记本
K650C I5 D1的,开始现象不上电,大电流,拆开,发现是显卡芯片供电出问题了,更换电源芯片后可以开机显示,不过装机后,开机发现一只报警,一声长音,连续报警,左手边的三盏灯连续闪烁不久后黑屏关机,求助,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么,是什么现象???
笔记本

网友:
神船笔记本 我都还没见过 报警时电流多少 估计显卡可能挂掉了

网友:
初始故障大短路,显卡供电芯片换了
裸板是否正常,换显卡供电芯片时有无上下管一起换掉?保护隔离管有无过流击穿?都处理了,显卡本体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