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牛机”(GATEWAY LA-7241P 2011) 内屏不显 解决方案

楼主(2016-02-01):
    基地毕业出来实习3个月了,一直感觉水平欠缺所以没发过贴,所以本帖有不足之处请各位同行指出。今天碰到GATEWAY N412的机子,内屏不显,接外屏可以正常显示,感觉这个牌子的机子相对较少,所以发个贴供新手修机一个借鉴。根据故障初步判断问题大概在屏电路到内屏电路这一段。因是新手修机特到论坛下了张图P4LS0 LA-7241P 2010版本的。拆机查屏接口处的BKOFF# INVTPWM  LCDVDD+3VS都正常,为3.3VLG_VOUT18.5V
初步看视乎都正常,如果注意这个接口定义就发现与一般屏接口多了几条FB的线,心想这估计是内屏升压电路的部分。 为了证实这点,把内屏拆开,从LED灯的接口处跑线,发现FB就是LED灯的反馈,而+LG_VOUT则是输出给LED灯的升压电压,那么这里测到18.5V就不正常的,应当在大概2030V的电压。图纸+LG_VOUT由PU12提供升压而来,这个机子把内屏的升压电路做到主板上了,电压没有升起来,应当是PU12出现故障了,加焊后依然不升压,查周边元件得知有18.5V 输入,2处3.3V连到芯片内部,应当是开启和亮度调节,芯片工作的基本条件应当足够,但是PD21的1脚电压18.v为不正常。
问题找到了,但是对照实物发现并没有想象的容易,实物是用料是16脚芯片而图纸是28脚的芯片(主板是LA-7241P 2011版本),这芯片三行分别写着:QWF TI1AW ZC2R手上没这个芯片,找度娘找某宝都没找这个东西是什么型号的,在此希望同行如果知道这个芯片型号或代换品公布出来。 客户急着要这机子,而且也根本不知道这芯片具体是什么型号,怎么修呢?这时候在基地黄帮主传授的内屏升压电路“移花接木”法派上用场了。找了一块升压电路正常的内屏逻辑板,测量好背光开启,背光调节,高压供电, FB(有几个反馈点,并且FB都相连起来),升压输出,地线的位置。在这里把为防止再出现故障把PU12拆下,再断开PJ2处断开相关元件供电,然后把6条线从逻辑板飞到主板上对应定义的位置就可以得到输出正常的+LG_VOUT电压。因图纸和实物有区别,只能用照片标志说明。
根据需要可以把逻辑板截短再飞线连接,但是不要截断升压芯片周边所用到的元件就可以了,如果有足够地方也可以不截断。本机空间有限,只能裁短放到光驱边上一个空洞处。最后测一下各飞线点是否有短路等异常,没问题就可以上电测试。上一个最终效果图, 写得比较乱望见谅。

网友A:
不错,改这个和改液晶一样是需要功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改这个和改液晶一样是需要功夫的

修机3个月用这招改了4台机子,这台主要是升压芯片移到了主板上。

网友:
线确实很凌乱啊

网友B:
看来你在实地学得就很好   特加精华  多多发贴哈   此法应急时使用尚可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还是保持原样修好 为佳

网友:
666之前看苹果飞升压芯片记住这种方法,这次看到飞非苹果机

网友:
看得出楼主刚出来就很厉害了,我还没改过,收藏了

网友C:
高手,这机器有图纸吗?

网友:
逻辑板,截智短?具体应该怎样截啊?多谢 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在实地学得就很好   特加精华  多多发贴哈   此法应急时使用尚可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还是保持原样修 ...

主板上的芯片只有代号,没有具体型号,而且没这个版本的图纸,原电路结构没有破坏和改变,只是断开18.5V升压电路的供电部分,找到芯片随时可以恢复。网上有QWF TI 2AW这个芯片不知道通用与否,望同行多收集代换芯片,分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这机器有图纸吗?

就是没有原版图纸,所以找不到确切的芯片型号才用截板飞线修复,论坛有P4LS0 LA-7241P 2010版本的参考图大部分相同。

网友:
楼主改升压电路确实很厉害,细节很到位,一看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上的芯片只有代号,没有具体型号,而且没这个版本的图纸,原电路结构没有破坏和改变,只是断开18.5V ...

芯片表面上写的代码    到淘宝上搜索   应该能搜到  试了吗

网友:
想给你加分但没资格

网友:
焊工也不错嘛。
这线太粗,用包漆线飞,好走线

网友:
我的天哪。这正是移花接木啊,楼主理论真强大,学习了,但是我还是不会啊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飞线确实能解决问题,但是不知道后续有没有影响。

网友:
升压电压没出来 应该是暗屏啊

网友:
看到你这移花接木的技术,老黄应该很满意了

网友:
废物利用,变废为宝。

网友:
出来三个月能修成这样,证明你学的很不错了

网友:
这个很有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