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1二次开机不显求助!

楼主(2016-02-01):
今天接到一机器,板号为:NM-A043,原始故障为:开机0.5A掉电,又重启到1.11A不动了,也不显,查论坛,说是BIOS问题,在论坛下了一个和我故障一样的BIOS,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8459-1-1.html,就是在这里下的,刷上去竟然电流上到0.35A反复重启!欲哭无泪啊,网上说这款机器的BIOS要改才能用,亲们有哪位大神救救我吧!难道要下很多的BIOS吗

补充内容 (2016-3-14 20:45):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5205900后面又修到了同型号机器,把备份BIOS分享给大家

网友A:
这个机器的BIOS是需要更改 才能解决二次开机的  迅维有BIOS修改的课程   几百块就能学了  以后的新机  刷BIOS后都需要改  学一下用得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BIOS是需要更改 才能解决二次开机的  迅维有BIOS修改的课程   几百块就能学了  以后的新机  刷BI ...

远程学习也有这个没,开年我也想学习下。

网友:
二次开机,并不显示,不一定BIOS问题。还是按时序查查供电、包括二级转换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远程学习也有这个没,开年我也想学习下。

就是远程学

网友:
哦,好,我开年就准备学习下

网友C:
我的是一次开机不显示,二次开机才显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BIOS是需要更改 才能解决二次开机的  迅维有BIOS修改的课程   几百块就能学了  以后的新机  刷BI ...

不仅仅学习修改,官网下载的BIOS ,可以修改直接用编程器刷,爽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仅仅学习修改,官网下载的BIOS ,可以修改直接用编程器刷,爽的很

是啊  以后  修改BIOS  合成  提取  都能用到

网友:
是该好好的学习一下新技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仅仅学习修改,官网下载的BIOS ,可以修改直接用编程器刷,爽的很

官网下的BIOS怎么修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一次开机不显示,二次开机才显示。

我的两次都不显示!

网友E:
修到老学到老,我得天,没有尽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到老学到老,我得天,没有尽头呀!

呵呵,那是。6代出来了马上就7代了呀!

网友:
需要合成的 BIOS  下来的不可以直接用

网友:
多刷几个试试   一般U6 芯片的程序爱出问题

网友(2016-03-07):
我的不显示啊  怎么办

网友:
就今天遇到这个机器 重启不亮电流在0.8A

网友F:
怀疑是BIOS 问题 主板挺新的 其他硬件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怀疑是BIOS 问题 主板挺新的 其他硬件问题不大

这机器上次没搞定,今天刚好又遇到一台E431浮屏的,重插主板屏线接口OK,顺便把U5,U6的BIOS资料也保存了下来。以后或许用得着!

网友:
E440 BIOS问题比较多

网友:
昨天遇到一台 跟你这 情况 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