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69 VER 1.1 开机不跑码,求内存旁的贴片元件型号

楼主(2016-02-01):
开机不跑码,没有测到内存供电,而且这个芯片发热严重,基地找到个图纸,顺着找到到内存旁边的一个贴片元件,标的是MS-11,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谁知道,告知下,谢谢

网友A:
好像是V星专用芯片,具体等高手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V星专用芯片,具体等高手回答。

论坛的神器的也搜不到,外面在下雪,脚都冻僵了,不知道大神们有没有去睡觉了

网友B:
V星主板专用内存供电管理芯片。

网友C:
楼主能否把图载完全一点呢,这个芯片是V星专用芯片,以前也遇到过,但不记得是不是这个,那个是V星开机专用芯片。芯片也是在内存槽最下端靠中位置。是个正方形小芯片,引脚应该有20引脚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否把图载完全一点呢,这个芯片是V星专用芯片,以前也遇到过,但不记得是不是这个,那个是V星开机专 ...

2.3脚有0.3V,芯片通电后很烫

网友:
这应该是V星专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2.3脚有0.3V,芯片通电后很烫

这是内存电源管理芯片,看有短路的情况没,内存供电出了没

网友:
V星专用的芯片  只能到V星的板上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V星主板专用内存供电管理芯片。

那就只能同型号拆料板,或者放弃了 ,是这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D:
2.3脚有0.3V,芯片通电后很烫

我知道的信息都在这里了 ,向这种专用的芯片,没有内部图,怎么看短路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只能同型号拆料板,或者放弃了 ,是这样吗?

只能在V星主板上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的信息都在这里了 ,向这种专用的芯片,没有内部图,怎么看短路了没有。

可以测量本身11和16脚对地阻值就知道,这两个供电引脚对地阻抗异常也会引起芯片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