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上电自动开机

楼主(2016-02-01):
如题,惠普KRAKATOA  v1.0 ,上电自动开机,开机之后能正常复位,正常关机,关机后不断电,不会自动开启。拆掉IOF71863FG通电换回自动上电,估计是拉低了绿线,跑线到一个三极管,拆掉三极管,不会再动开机,但是怎么代换三极管都是不行啊,换是通电自动开机。新手没思路了,求解,

网友A:
自动开机    开机针的电压查了没

网友:
都没图  你这样别人怎样帮你

网友:
图片在这里,说明一下,第一次通上市电才会自动开机,,然后开关机全正常,所有针脚电压全部正常。市电不断.关机后的主机就不会自动开机,就是全部正常

网友:
图片怎么弄不进去

网友B:
查下开价针工作电压有没偏低。

网友C:
查下开价针工作电压有没偏低

网友:
如果IO到绿线之前经过三极管的了话,那么你换了三极管不行,你就得注查下三极管C极的上拉电阻看是否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开机    开机针的电压查了没

他这现象与开机针电压没关系,如果是开机针电压低引起的自动开机,那么开机几秒后会出现自动关机且无法开机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开价针工作电压有没偏低。

他这现象与开机针电压没关系,如果是开机针电压低引起的自动开机,那么开机几秒后会出现自动关机且无法开机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开价针工作电压有没偏低

他这现象与开机针电压没关系,如果是开机针电压低引起的自动开机,那么开机几秒后会出现自动关机且无法开机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