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cpu,内存,触发后显卡发烫正常吗

楼主(2016-02-01):
                                      不上cpu,内存,触发后显卡发烫正常吗

     不上cpu,内存,触发后电流还行0.47,就是显卡很烫,修机几个月了,还没注意这个问题----------
    哪位大师能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还有个问题    ,看图,,看图,,这是我老板搞得,进水,烧短路了就这样挖,挖到不短路,我总觉的不行,但老板也搞了十多年了--------纠结!!!

网友:
显卡有供电就会发烫,前提不是一通电就非烫那种,算正常,看电流0.47应该出显卡供电了,但也不能百分之百显卡是好的哦,另一个不短路了就补上件试试呗,都不补件怎么知道不行?以前我修了张华硕主板,屏线接口那里烧了一个洞,用列子剁,轻易就把板子戳穿了,结果弄了一个筷子大一个洞,确定不短路,然后飞线,补上件,成功修复!

网友:
如果显卡供电出来了  烫是正常的   要看是什么卡

网友:
显卡供电有出来 是会有点烫的啊

网友:
路过,等前辈们指点

网友:
显卡供电有了是会发烫的。既然不短路了,为什么不补件上去试下呢?

网友:
这个件好像掉了很多啊

网友:
有供电 多少多会发烫

网友:
会的,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