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2P 复位不跑码,反复重启,维修一例!~~~

楼主(2016-02-02):
版号:技嘉 GA-H61M-S2P  REV:2.0
故障:反复重启,复位不跑码。

故障分析:反复重启其实还分两种,
一种是最常见的 缺少供电导致 反复重启,这种反复重启的时候 复位灯是亮的,没复位。(很多H61上不了检测卡 会没留意)
另一种复位了  但是还没能正常工作  我这个就是检测卡复位了(基本供电正常) 还反复重启。(我这个有PCI插槽)

先上个整图 (外观检查无碍)

接到板,上测试台,反复重启 复位不跑码。
简单的说下H61的上电时序:
待机---触发---内存供电(DDR1.5V)---桥供电(PCH_1.05V)---锁相环供电(PLL_1.8V)---总线供电

(VTT_1.05V)---系统代理供电(VCCSA_0.9V)---CPU供电(VCORE_1V左右)
上面电压所测都正常。
再点多几个电压,PCIE A13 A14  0.38V 正常  PCI B16 1.68V正常  这边的时钟也正常。
PCIE A11 3.3V  PCI A15 3.3V  两个复位也正常了。
内存 SMBDATA 3.3V  SMBCLK 3.3V SPD3.3V  DDR_VTT0.77V  158脚 RST1.5V  内存条件都正常。
把那个小8脚拆掉一样  COM拆掉无果。
技嘉复位了 BIOS 是第一个怀疑对象,刷了 也一样呀
不得不打开图纸详细查查。
H61 供电正常后,CPU管理芯片ISL95836 的VR_RDY会发出高电平转换成SYS_PWROK送到南桥,告诉南桥CPU供电好。同时IO延迟发出PWROK 送到南桥,告诉南桥主板供电好。南桥自身供电、时钟正常后 收到SYS_PWROK和PWROK后 才会发出平台复位。这是大方向的上电时序。
所测到了这里都正常。南桥也发出了 -PCIRST  PCI复位了。
这里我要提的是 个人感觉这个PCI  复位出来后 PCI检测卡 的复位灯就会复位了。(不能代表全板复位了)
继续追查,南桥也发出了平台复位-PFMRST复位IO,   IO IT8728第65脚发出-PFMRST1 复位CPU。
测Q34  0.6V 不正常  故障找到了。

下面是故障现象录下来了,注意:反复重启 电压无-有-无-有 有的时候是0.6V左右

这个电压最高只能上到0.68V 不正常 正常应该是1.1V

IO发出的-PFMRST1 将Q33的C极拉低,也就拉低了Q34的B极控制级,Q34 B极无电压 那么就不能拉低CPURST. 而CPURST 是由VCC3.3V
经过R215和R216降压得到1.1V  实测CPURST 变成0.6V 那么肯定不正常。一是两个电阻阻值不正常导致电压过低,二是三极管Q34拉低或者隔壁的小电容搞的鬼。目测 板子还算新 没有明显腐蚀,那么管子可能性更大。本来就是拆管子更方便.
技嘉H61 的G28   W1P的管子坏得都不想说了(这个是K1P)

拆掉Q34 CPURST的电压正常了(蒙对了
但是还是 反复重启 复位不跑马 我勒个去呀
!~~~~
难道BIOS 还有问题???
把BIOS 拆下来 准备刷回备份的BIOS
刚把BIOS芯片放进编程器槽里,脑子一晃...

赶紧再把BIOS 焊回去试试。不刷了。。。。

知道为什么吗 ;P
拆掉Q34 不补回来  时序都乱了
赶紧找个W1P的三极管 补回去 开机  惊喜出现

故障解决!
补充:大神说CPURST复位后CPU就会开始读BIOS,然后再出集显。
平时有图纸 我一般喜欢直接找CPURST 老没见效果   这次不找它 反而就它坏了 什么世道
不过环环相扣的东西还是按照顺序查比较好!

有帮助的 多加分呀!

图纸是GA-H61M-S2P-B3的密码rmadept

补充内容 (2016-2-3 12:27):
上面  所测的的 158脚 RST 内存复位电压  有错  应该是168脚

补充内容 (2016-3-4 13:35):
补充:这是大方向的 维修时序

 会员11131212元2022-11-8 15:13
 会员13942372元2022-10-17 11:02

网友A:
沙发,有图,有视频,有详细解说,叫人如何不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有图,有视频,有详细解说,叫人如何不加分

这是闲人的 套路

网友B:
楼主这种八个焊点的是什么芯片啊,就是代替MOS供电的地方,我有一块这样的版不知道要怎样测试。

网友C:
有图 有分析 有测量,思路清晰,这种帖子才是真正的精华帖,我去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 有分析 有测量,思路清晰,这种帖子才是真正的精华帖,我去推荐一下

谢谢版主 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有图,有视频,有详细解说,叫人如何不加分

好帖,排版也很合理,情不自禁就加分了,另外楼主思路也清晰,赞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种八个焊点的是什么芯片啊,就是代替MOS供电的地方,我有一块这样的版不知道要怎样测试。

也是MOS管,目前高端板子上常用8脚封装。除了效率高,还有节省pcb空间,散热低的特点,缺点是如果烧了话就是一烧一片,所以8脚封装要多一个前级电压,流控制芯片。目前来看8脚封装的在中低端优势不明显,但是应该是以后的一个优势,毕竟现在仅仅是芯片价格高,但是从设计角度来说难度反倒降低了。

网友:
这帖子编辑的不错,维修思路不错最终查到Q34引起CPU复位不正常,

网友:
我最怕的就是修到这种板了。

网友E:
不补上这管子通电就CPU复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补上这管子通电就CPU复位了。

是的   拆掉Q34不装 时序就会乱  我差点犯浑了  谢谢加分

网友:
检查细微,高手

网友:
这次没得说  思路清晰  逻辑有序  图片精美  教科书式的案例  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
太细致了 ,很好  还加了个视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也是MOS管,目前高端板子上常用8脚封装。除了效率高,还有节省pcb空间,散热低的特点,缺点是如果烧了话 ...

那是怎样测的啊?怎样知好坏

网友:
思路很清晰,Q34 B极无电压正确说法应该是CPU RST信号工作电压无法通过3.3V经R215和R216串联分压得到。

网友:
稳 准 狠 一看就是师傅级的高手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透彻,技嘉的主板还是BIOS程序坏的多点。

网友:
这种板子不好修

网友F:
精了     楼主修台板 蛮强焊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精了     楼主修台板 蛮强焊的

都是你们教的好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成功经验。

网友H:
楼主这种八个焊点的是什么芯片啊,就是代替MOS供电的地方,我有一块这样的版不知道要怎样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种八个焊点的是什么芯片啊,就是代替MOS供电的地方,我有一块这样的版不知道要怎样测试

请问 我这个贴 没说到有8个焊点的芯片吧

网友:
太感谢了,遇到好多H61都是这个问题,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思路很牛逼哦哦哦   适合我们这下小白看看也  不错  学习了哈哈哈哈

网友I:
楼主的贴子,我都看,想问下,是不是所有的板子的诊断卡复位灯不亮就说明有复位,都要象你这样来检测呢,。还有个问题,就是诊断卡的复位灯隔3秒钟闪,复位灯闪,这个怎么去检测呢,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贴子,我都看,想问下,是不是所有的板子的诊断卡复位灯不亮就说明有复位,都要象你这样来检测呢,。 ...

有些 检测卡 灯亮是复位 有些检测卡灯灭是复位  这个 要看自己的检测卡是哪种。
复位灯3秒闪一下  我见得比较多的 是 南桥坏得多 。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贴子,我都看,想问下,是不是所有的板子的诊断卡复位灯不亮就说明有复位,都要象你这样来检测呢,。 ...

华硕 还有一些板  无EN 也会闪 VDDA没有也会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些 检测卡 灯亮是复位 有些检测卡灯灭是复位  这个 要看自己的检测卡是哪种。
复位灯3秒闪一下  我见 ...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华硕 还有一些板  无EN 也会闪 VDDA没有也会闪

对这个华硕P5SD2-VM是三秒闪一下

网友:
我也碰到了  什么问题哦

易点小弟 -8 人家都修好了 还问什么问题

网友:
讲的很详细  思路清晰 佩服

网友:
小白的我也长见识了!!衷心感谢楼主慷慨分享~~

网友:
这么详细的贴子有分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都是你们教的好谢谢!

我可没教你  不用谢我

网友:
看的太精彩了!写的太有才了!技术太有序了!图文太丰茂了!清晰明白,不糊涂!不加分对不起楼主啊

网友J:
可能又是一个通病

网友:
有详细步骤又有图。666

网友:
分析的非常好,牛

网友K:
楼主对H61时序的了解,是显而易见的好,我也好好复习了一下,请教楼主你说的“把那个小8脚拆掉一样”是说的什么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是怎样测的啊?怎样知好坏

具体的测量方法和好坏鉴别与三脚MOS管是一样的,只不过在测量八脚MOS管前需弄清它的引脚排列及极性,可查阅元件手册,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至今都不会查电路,是时候该进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对H61时序的了解,是显而易见的好,我也好好复习了一下,请教楼主你说的“把那个小8脚拆掉一样”是说的 ...

所说的 那些小8脚   一般是用来检测电流 调节电压 用的吧   很多 拆掉 也能开机  但是它坏了  会引起 其他故障

网友:
收藏了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具体的测量方法和好坏鉴别与三脚MOS管是一样的,只不过在测量八脚MOS管前需弄清它的引脚排列及极性, ...

非常感谢,原来1脚是输出

网友:
维修界的大神

网友:
写的好详细 当之无愧的精华~

网友L:
楼主 确实高。。但我记得内存复位好像是168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 确实高。。但我记得内存复位好像是168脚吧

测对了    说错了   我补充 更正下 谢谢指正

网友M:
我们两正好相反,,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查CPURS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们两正好相反,,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查CPURST了!

你的想法是正确的  我老是喜欢找这个CPURST   都无结果   后面也不喜欢直接找这个  但是  这次 反而就这个坏了

网友:
长知识了,感谢

网友:
加分 太精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有图,有视频,有详细解说,叫人如何不加分

这种帖子必须是精华,有教学意义

网友:
补充:大神说CPURST复位后CPU就会开始读BIOS,然后再出集显。这个是没一个确定说法的

网友N:
你图片编辑用的什么软件?SnagIt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种八个焊点的是什么芯片啊,就是代替MOS供电的地方,我有一块这样的版不知道要怎样测试

那里有八个焊点的芯片?第几张图片里面?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贴子,我都看,想问下,是不是所有的板子的诊断卡复位灯不亮就说明有复位,都要象你这样来检测呢,。 ...

不一定,看你的诊断卡类型,如果是PCI的那么诊断卡复位灯不亮一般只能证明PCI的复位有的,不能代表别的复位也正常。别的接口诊断卡也是同一道理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对这个华硕P5SD2-VM是三秒闪一下

很多板在不跑码的情况下三秒闪一下是正常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能又是一个通病

那来那么多通病?

网友:
有高清图,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N:
你图片编辑用的什么软件?SnagIt 吗?

这个编辑软件 还好,
你说 那个CPURST 后再出集显 不能确定  是有其他板  不是这样的 是吗?

网友:
我最怕的就是修到这种板了

网友:
凤城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一定,看你的诊断卡类型,如果是PCI的那么诊断卡复位灯不亮一般只能证明PCI的复位有的,不能代表别的复 ...

PCI口的复位有,但北桥的复位不一定有是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N:
很多板在不跑码的情况下三秒闪一下是正常现象。

请问这种情况下如何查呢,

网友:
妈的  写得差点把我感动哭了,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
凤城 -5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最后是亮点 时序乱了 也会不开机 这个不容易注意到的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赞一个!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收下!

网友:
我来看看是如何维修的

网友:
感谢分享,又是经验的积累!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很难修,楼主很有耐心

网友:
有积分吗。ASADS

凤城 -5 这样灌也是不行的

网友:
h61的板不好修啊

网友:
很赞,学习到了很多,谢谢,现在H61主板的时序锁相环供电,和系统代理供电是什么意思,没有理解,麻烦你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好好学习学习,我的H61,也是不能启动,没有工具呀,

网友:
修这个收了多少钱?

网友:
现在一般碰到这个情况就让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这贴字弄得好细致,真正的教学贴啊

网友:
修板就得仔细,不知修一个这样的板能赚多少钱

网友:
时序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H61很多反复重启的  都很难修

网友:
经典教程,值得收藏,谢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台式机我感觉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这种情况下如何查呢,

按不跑码来修啊,所有供电时钟复位,然后就是打各种线的值,拆外设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编辑软件 还好,
你说 那个CPURST 后再出集显 不能确定  是有其他板  不是这样的 是吗?

嗯 是的

网友:
真利害啊。查的仔细,基本功过硬。。。学习

网友:
第一次加分给别人,楼主思路清晰,给个赞,另外新年快乐

网友:
这个维修太经典了

网友:
下载了还要密码”

网友:
这案例经典

网友:
这种板子还是要多修,多总结方能提高修复率

网友:
H61的主板很多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思路很清晰,分析也透彻。

网友:
就是个坑板

网友:
不错,最后这个三极管如果拆掉不装,时序乱了,等于前面没走完,复位都出来了,可以这样理解么

网友:
修理看来好顺利,编辑方面还是花了功夫的,该加分。

网友:
这地方都找到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 还有维修思路好贴

网友:
都是人才啊!!!

网友:
厉害,学习啦,又学了一招。

网友:
高手就是你这样的

网友:
要很多时间分析线路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很强了。台式机的老主板了,如果太费劲就不用修了,买一个二手才50元。

网友:
这是通病啊,很好治

网友:
楼主技术牛X,分析很到位,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理论功底扎实,时序分析的头头是道。佩服

网友:
只能加2分了,正在学习主板维修

网友:
技嘉有的板子还是挺好修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不懂时序的根本修不了

网友:
有图,有视频,有文字,还有电路图,高达上的敢教,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好技术,按我想这Q34为啥不要还不行呢?

网友:
这种帖子必须是精华,有教学意义

网友:
这个K1P应该放上去的 不然提早复位了 没用

网友:
有图纸懂技术何愁主板不破

网友:
很少遇到这个信号出问题的

网友:
不愧是精华,放在头版!帖子写得非常漂亮,维修时序,故障,思路分析非常明了,还不走弯路。不是金牌,却写出了金牌的精华,好牛逼。初学者好生佩服大神。谢谢分享

网友:
w1p的管子不加是什么现象?

网友:
正在学习修板,多谢了

网友:
超级给力,对新手帮助很大

网友:
太赞了这种情况遇到的少

网友:
熟悉各种信号是修板的一个要素,可以秒杀

网友:
楼主,要是没图纸能修好吗

网友:
我手上正好有这样的一块 ,谢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很好  还加了个视频

网友:
思路清晰,这种帖子才是真正的精华帖,我去推荐一下

网友O:
请问下这个板最后是不是叫CPU复位不正常被拉低到0.6V左右,怎么没有在测量CPU工作条件的时钟发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请问下这个板最后是不是叫CPU复位不正常被拉低到0.6V左右,怎么没有在测量CPU工作条件的时钟发现呢?

这个是被管子拉低了 电压,Q其他的都查了 CPURST 是跑马前最后一道关 这个坏在这里

网友:
密码是多少啊

网友:
这种板子我遇到的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同学值得学习

风神一笑 -10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谢谢同学值得学习

风神一笑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cpu复位才是最后一步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透彻,技嘉的主板还是BIOS程序坏的多点

网友:
谢谢同学值得学习

网友:
ga-h61m-s2p谁有这个BIOS啊发一个吧

网友:
厉害楼主的时序查电路技术高

网友:
楼主真是牛啊!台式机机板子还能这么认真的分析!学习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N:
不一定,看你的诊断卡类型,如果是PCI的那么诊断卡复位灯不亮一般只能证明PCI的复位有的,不能代表别的复 ...

学习了 我原以为PCI复位灯OK 其他的复位也都全OK呢

网友:
我现在还真不会查图 因为各种代号相近的相似的很多,谁跟谁对号还真乱

网友:
一个主板修成这样,简直就是神人啊,思路这么清晰

网友:
思路很清晰,Q34 B极无电压正确说法应该是CPU RST信号工作电压无法通过3.3V经R215和R216串联分压得到。.

网友:
太详细了,,想不会也难哦,。,,。呵呵

网友:
好强的维修经验

网友:
凤城 -10 严管版块

网友:
现在技嘉的板子好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时序是硬道理,乱了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P:
学习了 我原以为PCI复位灯OK 其他的复位也都全OK呢

要记住板上不是所有的复位都是一路的。

网友:
技加主板bios爱坏

网友:
思路很好,点个赞

网友:
楼主讲解的非常细致,加分一定的。

网友:
我记的H61 主板BIOS坏的多    这也坏所

网友:
楼主,技嘉主板GA-H61M-S1有没有电路图啊。

网友:
内存差0.1v正不正常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透彻

网友:
不加精华,天地难容

网友:
这么详细··我也是跪了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
有图有分析,好贴!

网友:
思路清晰 逻辑有序 图片精美 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
这种帖子应该加分,我也在这学习了

网友:
楼主 图纸密码是啥

网友:
楼主分析思路清晰,有图有视频,学习了。

网友:
这种板子让我来,就是丢掉换新,楼主技术真好,谢分享,让我们小小白也多学点

网友:
此贴太给力了,可惜不能加分了。

网友:
有图,有视频,有详细解说,楼主牛B

网友:
精品 要是我也有这技术就好咯

网友:
h61板子,基础不扎实不好修

网友:
感谢分享,手头的h61m-s2p也是重启,过下研究下

网友:
有分析 有测量,思路清晰,值得一看。

网友:
没下载分了 图纸下载不了

网友:
我的是ga-p43-es3g跑到c1 循环重启,,,,,bios交换了还没刷,com芯片干掉了 cmos清过了,,,各供电电压正常,,,还没解决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S

网友:
高手高手啊,请问你是在哪里学的的

网友:
好思路 挺心细的顶上

网友:
;神人啊,我一直修不出来

网友:
精辟啊 时效 思路 都很清楚 不加精华都难

网友:
严格按时序来

网友:
这个要好好学习啊。

网友:
学习了,我想问问怎么接触联想h61主板上的写bios保护呢

网友:
确实是教科书式的好帖,必须支持

网友:
有图纸懂时序就可以修好板

网友:
看维修贴也是种学习特别是精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