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最后一贴,修复两台暗屏。

楼主(2016-02-02):
                       一想着要回家心情就激动啊,马上要回去了最后一天上班吗,活还真多,一个接着一个,2百收了一个Y460但是暗屏,打开电路,找到屏接口。 发现LVDS_BRIGHT_PWM这个亮度调节没有电压啊,追其来源,来自 是有BRIGHT_PWM这个信号转换的,追BRIGHT_PWM。
         来自EC的34脚。 直接在平接口强行飞3.3v但是还是直接拉低了。看来是EC坏了,直接更换EC完美亮机。
        亮机图
         第二个也是暗屏是客户的,快下班了才来。真心的不愿意干啊,可是老板在,不得不接,东芝的C805直接报价300.客户同意,开始拆机。
         打开图纸直奔屏接口 经实际测量发现21脚只有0.5v。直接用镊子短接21,22,屏幕马上亮了。一坨锡上去,完美解决,。
       嘻嘻回家的心情好激动啊
   [fly]原创:lvjingang [/fly]

网友A:
暗屏还是很好修的   第一个换EC是不是太麻烦了点

网友B:
换EC那个是不是可以直接拉高EC的脚位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暗屏还是很好修的   第一个换EC是不是太麻烦了点

你的意思是直接把EC的34脚翘起来然后再飞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EC那个是不是可以直接拉高EC的脚位就可以了.

需要把EC的那个脚翘起来之后再飞3.3v就行了。

网友:
个人觉得不妥,还是你们觉得返修的话会给顾客更好印象?

网友:
都说维修是夕阳了,看人家这生意赚的

网友:
不错真是快修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直接把EC的34脚翘起来然后再飞3.3v

撬起来  或者割断都可以啊   保证飞过去的不被EC拉低就行了呐

网友D:
强拉被拉低  我们都是  直接割断  然后拉个电压的

网友:
学习啊过年了啊

赵子文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撬起来  或者割断都可以啊   保证飞过去的不被EC拉低就行了呐

但是这样不能调节亮度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强拉被拉低  我们都是  直接割断  然后拉个电压的

嗯嗯,你们都牛,我向来是追求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嗯,你们都牛,我向来是追求完美

哪有时间啊  一天上班时间9.30到 10点才正式开始维修 12点吃饭 五点半又下班了 能有多少时间修 所以有限时间必须这样干 换个EC要找料 我们料不好找 所以咯

网友:
是啊!直接割断要省料省时间。

网友:
回家前还大捡,新年快乐

网友:
你这是把新换上去的EC的34脚也悬空,然后再飞了3.3过去,是吗?

网友:
楼主技术很强悍,赞。

网友:
这样搞容易返修

网友:
像楼主学习

lvjingang -4 严谨灌水

网友E:
一坨锡卖300,一本万利。

网友F:
看到标题我就知道是你了   我这算不算真爱哈哈

网友:
有时候修好就行了

网友:
lvjingang -10 严谨灌水

网友G:
第二个案例,开机的时候,屏会闪吗?闪几下,然后就正常进系统,

网友H:
楼主第一个机子可以把EC连接亮度调节脚断开不

网友:
楼主钱赚好快, 恭喜恭喜

网友:
钱都是赚的不经意啊,,暗屏我也喜欢修

网友:
过年快乐。你们那儿是什么地方。收费标准。?

网友:
大家都要放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第一个机子可以把EC连接亮度调节脚断开不

可以得但是断开之后要飞3,3v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二个案例,开机的时候,屏会闪吗?闪几下,然后就正常进系统,

为什要闪呢,没有啊很正常德进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到标题我就知道是你了   我这算不算真爱哈哈

多谢这么多年以来对我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这样不能调节亮度啊

要调啥亮度啊   最亮就行啦

网友:
楼主你那边这个时候还可以啊,我好几天没摸笔记本了

网友:
大师 就是 大师  一坨锡搞定 哈哈哈

网友:
你说第一个暗屏的,把EC的那个34脚翘起,然后在短接那个开启和调节,应该也可以吧,如果可以就不用换EC 这么麻烦了。

网友:
这个价格报的,修起来心里都乐滋滋的

网友:
直接断了前级,飞线也行啊

网友:
牛人啊,果然,修机器如此迅速,改点电路也如此神速

网友:
我还以为大神是自己开店的呢,修好这么多机器工资不低吧

网友:
把EC的那个脚翘起来是不是更快?

网友:
楼主修的是顺风顺水。

网友:
在过两天都要回家了

网友:
暗屏都可以收到300,这才叫人仰望啊。我们这里最多两百还是散客

网友:
昨天一台华硕 暗屏  LED屏坏  电容短路  保险烧

网友:
这和捡钱没什么分别

网友:
加分。楼主太懒了。直接上一坨锡。。继续往后查查嘛

网友:
       你们那边不错啊,能报300.提前祝您新年快乐。。。。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逼啊,修起来这么顺手啊

网友:
修暗屏 换EC 追求完美 为维修负责!赞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撬起来  或者割断都可以啊   保证飞过去的不被EC拉低就行了呐

本本很少用到亮度调节,省省事多好

网友:
捡到咸鱼了  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恭喜发财

网友:
断供电脚会不稳定  换掉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本本很少用到亮度调节,省省事多好

就是啊  我自己的本子从来没调过亮度   多余

网友:
welcom pls help me
a14h14 not working

网友:
a14h14 model bios needed. can anyone help me,,,

网友:
this is only bios i searched past two months
pls help me friends

网友:
please help me friends

网友:
修机就是神速,跟楼主好好学习,也秒杀几个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坨锡卖300,一本万利。

关键是在哪放置一坨锡,这就是技术。也是本钱。

网友:
这是大神的节奏,可以开开心心过大年了,这心情又是无比的爽,加分

网友:
200个大洋收的挺划算的

网友:
厉害 楼主真是厉害,一刀见血呀

网友:
把EC那断翘起来拉到屏亮度那根脚就可以了吗???

网友:
小Y   200回收
值啊

网友:
老夫估计这机器最多也就用一段时间 就会返修  这样做太不保险了。 很容易出现故障的。

网友:
不错 快修办法

网友:
感觉好安静的说

网友:
楼主还是不嫌麻烦的人,换我也是切断EC电路拉电压了

网友:
一般暗屏直接从屏基板入手

网友:
换EC 这个有点绕弯啊

网友:
电压被拉低的暗屏很少
楼主厉害

网友:
大师阿,来学习学习看大神修机

网友:
这 你都给人家算 灌水   人才

网友:
暗屏你们那报价不低啊,最近碰到好多屏的本身问题导致暗屏的,我们先报价换屏,然后再维修屏,一般都能修好。

网友:
后面那台300也太好赚了。

网友:
暗屏很好修呀,呵呵呵

网友:
真的是修的稳定修的漂亮,有境界

网友:
能把LVDS电路从读屏到VGA和LVDS电路的切换全过程我给你加5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直接把EC的34脚翘起来然后再飞3.3v

uyghiuyghuyguyg

网友:
   这个可以走捷径的,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真是效率高啊,加分支持,感谢分享!

网友:
我这里修这个毛病一般都是5 6脚连一起完事  缺点就是没有亮度调节

网友:
这价格收的好,要是全这样就好了

网友:
思路清晰啊!恭喜楼主捡钱了!我这几天接的机器全没搞好,订不上料了

网友:
手上有个不亮,看你的我在去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