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80 板号11264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2-02):
接修同行一台联想B480机器用电池试机不触发  跟同行闲聊几句开始干活儿吧
拆开机子 板子无修 还是一手来的 接可调电源待机 3 5V 瞬间出来下 就没了 电流表上的电流在跳 好奇怪的说 先简单吧  放了下电 3 5V出来了
但是3.3V不断的在跳 而5V正常 接着更换3.3V滤波电容 无效 刷下BIOS吧 然而并没什么卵用 老老实实的测吧 打开图纸 测量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实测芯片主供电正常 5V开启信号正常 3.3V开启信号也在跳 哎呀我去  看图

于是追开启信号 为了方便小白观看 我就一步一步走吧 大神都知道开启是EC发出的 看图

最后追到了EC 14脚这里 看图

既然到了EC这里  那就查EC吧 经过实测 EC的供电正常 LID正常  ACIN适配器检测信号 在跳 ECRST EC复位也在跳看图

RSMRST也在跳 这全跳起来了 我也是醉了 理一下思路RSMRST在待机条件 应算最后一个了 所以先不管 剩下适配器检测信号跟EC复位信号两个了 ACIN跳的话 有可能公共点也不正常 但实测公共点电压稳定 正常 那就先不管ACIN追查EC复位信号 细想一下 复位信号在跳 等于EC一直在复位 那样EC就不停的发出S5ENABLE导致3.3V开启 有 无 有无 有无的  也导致了3.3V待机电压在跳 接下来就看看ECRST为什么跳吧 经过追号追到了这里看图

ECRST连着保护电路  想了一下保护电路要么直接拉低EC复位 要么正常 应该不会跳吧
实测保护电路信号是正常的  那么就一个可能了 Q2701 有轻微漏电  把它拆掉 EC复位不跳了 待机也正常了 顿时我就感觉像刚从酒吧出来一样 好安静 不用跳了 由于这个是PNP三极管 还让我好顿找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换上去 待机正常了  按开关触发 哎呀我去  哈哈哈   电流 电流  。。。。。。停在0.1后掉下去了 反复如此 这电流一看就知道小U供电没出来呐  看到这里接下来你会怎么做 。。。我是刷BIOS  因为之前刷过BIOS  这个板子有两个BIOS 一个桥的一个EC的  把ECBIOS芯片吹下来 把原来备份的刷回去  再上电 电流上去了 看着就要 就要 就要亮了  但是它却没亮  拉下来你又会怎么做    还是刷BIOS
把另一个BIOS芯片吹下来把备份的刷回去 再次触发

谢谢   多多加分  THANK YOU   看我的分 好穷的  不加分 你好意思吗。。。。。。。。

网友A:
EC复位跳变很少见,我估计要先修适配器检测了!句容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复位跳变很少见,我估计要先修适配器检测了!句容厉害

EC复位跳变确实少见     我也是查了下适配器检测  然后又查了公共点   公共点正常 的   就没往适配器检测这一路走

网友:
还没有修过啊

网友B:
牛逼,思路明了,完全不会被蒙着。如果我修的话,可能要在最后电流上到0.1就掉下来去测供电了,要被忽略自己刷了BIOS。然后修了多会儿才想起。哈哈。我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像以前断开的测试点一样。修好了,忘补上,害得我绕了半天才恍然大悟。

网友C:
高手出马。。完全不一样啊。。。。只有佩服了。。。

网友D: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楼主这水平啊?

网友:
我的空间一般般吧 哪里看出来漂亮的

网友:
以后会修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逼,思路明了,完全不会被蒙着。如果我修的话,可能要在最后电流上到0.1就掉下来去测供电了,要被忽略自 ...

那你该面壁三年反省反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出马。。完全不一样啊。。。。只有佩服了。。。

慢慢来  你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楼主这水平啊?

你以经是这样水平了

网友E:
这帖子看得我真心的觉得好,思路也将的很明了,还带幽默,句容还是有些文采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帖子看得我真心的觉得好,思路也将的很明了,还带幽默,句容还是有些文采的嘛

必须的必啊   不带点文采咋出来混呐

网友:
这样的漏电 还是很少见的

网友:
我只是来学习的

网友:
修得不错  还是挺幽默的吗

网友:
良好的维修思路  修起来就是快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 技术高呀

网友:
LZ你好!我想问3.3VEN和5VEN都是有S5_ENABLE转换而来为什么一个跳另一个不跳?

网友:
轻微漏电怎么理解?怎么会使PNP三极管导通拉低EC复位的?

网友:
还有电流才0.1A,不是还是处于内存供电状态下的电流么?楼主怎么判断的是CPU部分!

网友:
小U供电是什么啊,评分用完了,下次补上

网友:
思路分析明确,倍感佩服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意思是把原本两个bios里程序备份后重新刷的吗 还是下载了新的bios程序 然后刷进去的

他肯定是先备份后刷,这样才万无一失。

网友:
顺藤摸瓜,迅速找到问题,佩服!

网友:
不错的维修思路,以后得多多学习

网友:
南桥BIOS也有问题?

网友:
Infuture Laptop circuit is non  Repairable...  for Their Poor quality ,,,,,,,,,,,,,,,,,,,,,,,, Then What can we do ????????? Please Answer ??????

网友:
如果找不到pnp的管该怎么办,改电路可以吗,要怎么改啊,弄个电阻接地行吗

网友:
acin跳变是不是B+有轻微短路呢

网友:
之前修过,有基础修得很快的!

网友:
这种故障还没有修到过,,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没的说,加分赞一个

网友:
不错 时序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