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55G二修简单修复一例

楼主(2016-02-02):
主板正面 图1

主板反面 图2

板号     图3

二修板子,拿在手上一看显卡桥都干过了,脏的很,触摸板接口都被扣坏了 图4

仔细看了下外观,简单的测量了下对地阻值,直接丢去BGA房,让同事把显卡跟南桥重做了再说,板子做出来之后干净多了,上电测试发现无CPU供电,看到IO也被搞过了,信不过,从新换了个IO,更换IO之后CPU供电出来了,电流也都上去了,发现屏暗 图5 图6

换了屏测试还是屏暗,故障确定是在主板上,经测量,发现接口第7脚无电压 图7 图8

第7脚是由U1第4脚发出来的 图9

测其输入跟供电都正常,无输出,打4脚对地阻值短路 图10

拆掉U1再测4脚对地阻值恢复,从料板找一个换上电压3.3V 图11

接上屏幕显示,此机到此维修结束 图12

此机修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帖子是靠当时的维修记忆写出来的,照片是当时维修的时候拍的,有些没有拍到,由于赶时间,最近都很忙,都没时间写帖子,希望蓝粉们不要怪罪,可能以后写帖子都会少拍照片了,希望多多见谅。

网友A:
二修机就是各种恶心  各种脏

网友B:
是I7的u,好想搞一个,我也是用的这板集成的,坏了找你修

网友C:
CPU好400秒了   我到处找这个U

网友:
二修机真的是头疼,各种故障

网友:
二修就是各种头疼

网友:
二修看着就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I7的u,好想搞一个,我也是用的这板集成的,坏了找你修

坏了自己修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二修机就是各种恶心  各种脏

哎,之前发过一个帖子人家做手脚割断线的,后面又来几架也是那样的,看来都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很薄的手术刀,在白线的地方割,就算仔细看都很难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好400秒了   我到处找这个U

这个5755的机器我修到3台CPU供电烧的,U也烧掉了,都是顾客换I3 或者I5的

网友E:
   显卡跟南桥同事帮你重做了? 那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跟南桥同事帮你重做了? 那么好?

我这有专人做BGA,现在有其他业务,BGA不停的做

网友:
不错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技艺精湛 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好技术,经验也很强,学习了。

网友F:
还好上一位没有扩大故障。

网友G:
现在中国的市场做得78烂了,修机就是100多事情 、直接换板了

网友:
不知道今后几年维修行业会怎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哎,之前发过一个帖子人家做手脚割断线的,后面又来几架也是那样的,看来都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很薄的手 ...

要是我  我就修不出来 了   大神啊

网友:
应该来个精华的。

网友H:
版主666

做BGA前量一下对地阻值是量周边的电阻电容吗?量了的具体作用是什么?

网友I:
没修头了,以后本子都是一颗cpu 一个显卡,几乎没什么可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显卡跟南桥同事帮你重做了? 那么好?

   这个爽?  还有专门做BGA的?

网友:
这也干成这样啊

网友J:
我想知道这么一块板子修好能收几个钱?这么多的东西都是钱啊,时间肯定也花了不少吧,估计一开始就是一个暗屏最后折腾成这样子的

网友K:
   楼主   但凡是别人干过BGA的    你都要自己重新做一遍吗

网友L:
3.3是最亮了把?可以直接接3.3v或者接到前面的信号上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好上一位没有扩大故障。

是啊,也没懂手脚,不然又是一难产的板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现在中国的市场做得78烂了,修机就是100多事情 、直接换板了

我这边报换主板不好报,基本上都是做同行的,太贵人家不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  我就修不出来 了   大神啊

这么谦虚,这种给你都是秒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版主666

做BGA前量一下对地阻值是量周边的电阻电容吗?量了的具体作用是什么?

全板各大供电对地阻值,桥旁边电感 0欧姆对地阻值,南桥就顺便量下U口阻值,作用是看有没有短路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修头了,以后本子都是一颗cpu 一个显卡,几乎没什么可修的

现在的板子就是一个CPU或者一个CPU+一个显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爽?  还有专门做BGA的?

这个是必须的,要自己做BGA不是要忙死?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想知道这么一块板子修好能收几个钱?这么多的东西都是钱啊,时间肯定也花了不少吧,估计一开始就是一个暗 ...

芯片是重做,所以只是人工跟电费,不知道是别人怎么修,有可能就是屏暗问题别人去干桥也说不定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   但凡是别人干过BGA的    你都要自己重新做一遍吗

看情况,就像我这个板子一样,别人搞到那么脏,我不放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么谦虚,这种给你都是秒杀吧

秒头    我是小白  你又不是不知道

网友M:
   I7 的可以报个好价钱,支持了,我是蓝粉

网友:
引用 网友M:
I7 的可以报个好价钱,支持了,我是蓝粉

同行的,价格一样,没办法,价格报不起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秒头    我是小白  你又不是不知道

装,你继续装,明明就比我厉害,还假装小白,我才是小白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精湛啊   干脆利索 思路清晰

网友N:
同行你们一般都 多少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你继续装,明明就比我厉害,还假装小白,我才是小白

过年了 好安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同行你们一般都 多少钱呀

价格都是看地方的,同行价格一般都不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报换主板不好报,基本上都是做同行的,太贵人家不做

噢 。我还以为是能赚多少 ,一般难度较大的都选择换板咯   过2天放假过年

网友O:
这机器到底原来是个啥故障,暗屏?显卡,桥,EC主板上大点的芯片都换了,不报个换板价对不起你的技术啊

网友:
有点屌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机器到底原来是个啥故障,暗屏?显卡,桥,EC主板上大点的芯片都换了,不报个换板价对不起你的技术啊

我觉得最最原先的故障应该是屏暗,估计同行看到不显示直接就去干桥去了,瞎修。至于价格嘛!我这里同行都统一价格了,我这边都是做同行机子比较多,而且我这边只管修,价格有专人去报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噢 。我还以为是能赚多少 ,一般难度较大的都选择换板咯   过2天放假过年

做同行的,换主板一般都不会做,有些自己会修的,自己订货自己去换了,轮不到我们吃

网友:
机器爱烧u  这u还不便宜

网友:
亮度调节 没有电压

网友:
为了梦想继续前进

网友P:
接到二修机有时候也很烦人的,楼主很淡定

网友:
引用 网友P:
接到二修机有时候也很烦人的,楼主很淡定

遇到没动手脚的还好,要是动了手脚那种我也不大乐意去修了,除非真的是有时间

网友Q:
还好上一位没有扩大故障。否则就难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还好上一位没有扩大故障。否则就难缠了。

恩,不要搞出隐形故障就好了,不然搞半天白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也知道,我这买货不方便,要是方便简单,基本都换板了,换下来的板子修好再放库存

   无奸不成商

网友R:
那个屏接口的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R:
那个屏接口的什么信号?

亮度调节信号

网友:
未必是奸啊,如果报换板的价格,那就不会报太高,或者当它是修板子的价格也有可能

网友S:
从你的经验当中学习了一些方法,是不是别人动过的东西自己重新再搜查一下,这当中应该有你分析的数据,写出来就好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从你的经验当中学习了一些方法,是不是别人动过的东西自己重新再搜查一下,这当中应该有你分析的数据,写出 ...

别人动过,有可能换坏的下去也说不定,或者人家焊的不好也说不定,主要是看着太脏,这种一定要自己搞一遍

网友:
thank you. for u information

网友T:
直接接个电压不行吗?还找了半天

网友D:
引用 网友T:
直接接个电压不行吗?还找了半天

写这么详细不都是为了让大家看个清楚明白嘛!不然我直接说个故障点在哪直接搞定,对于你这种高手来说这种帖子无意义,但是对于小白来说是个经验,高手飘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U:
u1是什么芯片,看了这个贴有点想笑,楼主就像那个医院的医生一样,在别家医院的检查过的资料,在自家医院全 ...

那是,谁知道人家有没有落下什么棉花手术刀在肚子里面呢   哈哈

网友V:
楼主威武,小白弱弱的问下 INVTPWM 是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V:
楼主威武,小白弱弱的问下 INVTPWM 是什么信号

亮度调节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L:
3.3是最亮了把?可以直接接3.3v或者接到前面的信号上面吗?

可以直接接3.3V,但是前面那个信号没试过,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吧

网友:
赞!楼主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呀!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写这么详细不都是为了让大家看个清楚明白嘛!不然我直接说个故障点在哪直接搞定,对于你这种高手来说这种 ...

楼主用心了,谢谢!

网友W:
二修几脏不怕,就怕别人认为的制造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W:
二修几脏不怕,就怕别人认为的制造麻烦

是啊,好像我这个机器一样,大不了就是两个BGA重做下呗!要是被人动手脚,重做了都会不行,跟累人

网友:
二修到N修,这都是纯技术了

网友:
二修板就是麻烦,有些半桶水都是乱修。

网友:
幸好桥与显卡没被换,板子没动过手脚,要不就修死人了
蓝冰心
是啊,要是被动过手脚,要搞好的几率就低了
详情

网友:
有些面器原本故障就很简单,被些人一修地就多种问题出来。
蓝冰心
就是啊,手工很重,手工好,就算修不好,也不会搞坏
详情

网友:
有遇见修不好的板子,用小刀割线的,有拆小料的,有些电感换电容的,太多了
蓝冰心
我这里遇到最多的就是用很薄的手术刀在显卡旁边割线,而且是在旁边白色框框那个地方割,不仔细看很难看得出来
详情

网友:
更可恨的是有些没本事修好的,把屏换了个坏屏,内存也换坏的,CPU也换坏的,主板修好了,又坏这坏那的,客户都不修了,白忙活。
蓝冰心
被换配件就是最难搞的了,成本上来了,报价高了,客户分分钟不做了,我们都拿不到钱,而且还花时间又花精力
详情

网友:
楼主还是幸运的,都是些大件,没动过手脚的板。
蓝冰心
是啊,不然可要修死我了,动手脚太多就直接报换板 哈哈
详情

网友:
hm65的芯片组吗?在修一个g470无cpu供电一点头绪都没有 该查的都查了

网友:
谢谢师傅!!!新年发财。

网友:
二修就是麻烦 啊 现在钱钱不好挣啊

网友:
感觉维修行业原来原难做了

网友:
哎,二修的机器,真是恶心到家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

网友:
这还算好了 有的二修机 人家还做手脚 很麻烦

网友:
看描述 上家有可能也是修暗屏 上家估计图纸都没看在哪里瞎搞
蓝冰心
是啊,应该是修屏暗,但是应该是不懂电路,只会杀杀一些芯片而已
详情

网友:
心思缜密啊!这板子我基本放弃

网友:
给楼主点赞,这种我一般都不修了。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技术很强,上家EC没焊好,影响CPU供电了吗?哪里影响的呢,请指教一下。
蓝冰心
当时我也没仔细查,有些CPU供电的开启信号是IO发出来的,所以IO损坏会造成无CPU供电
详情

网友:
楼主技术牛X,这种二修的板还好没做什么手脚,不然又是难啃的骨头,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经典,很不错啊

网友:
这个主板太畸形,不好做显卡
蓝冰心
还好吧,这种显卡在旁边,不需要架太紧也可以照样做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