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6-02-02):
hp g4进系统掉电,bios刷了,显卡加焊了,求助

网友:
我也正在搞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还是没解决

网友:
同在查着问题

网友:
换内存试下

网友:
一般是CPU供电不稳  把CPU的电感的滤波电容都换一下或加汗

网友:
这个应当是通病,我也碰到过

网友:
楼主修好没  什么问题

网友:
温控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