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41S 0.55A掉电重启

楼主(2016-02-02):
HP4441S接上电源后,自动通电,电流跳变到0.55A停一会儿自动掉电重启,手上没图纸,测各电感电压,3V,5V正常,掉电前后电压不变,CPU和内存附近的电感电压有跳变,有一个电感上没电,旁边的一个330电容测一下坏了,换电后,电感上有电了,但还是掉电。
哪位高手手上有HP4441S的图纸呀,没图纸真不好修

网友:
手摸旁边的一个芯片,TPS51216发烫,测11脚下管驱动没电压,8脚也没电压,对地阻值为零,

网友A: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4411s  图纸在这里找,对好板号。测量后载图再帮你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4411s  图纸在这里找,对好板号。测量后载图再帮你评论。

非常感谢!

网友:
估计还是CPU这块的问题。。

网友:
应该有图纸吧。

网友:
找到图纸  就修修看吧   反馈一下图纸的真实性

网友:
我的本子是HP4441S的,论坛上都是HP4411的,没找到图纸,现在是把51216换了后,电流不跳了,但是没待机3V,5V了,电流0.02-0.03跳变,能听到可调稳压电源里面有滴哒滴哒的声音,用了一个HP专用头,电源接口白灯一闪一闪的,这款机器是不是也必须用专用适配器呀,客户没留适配器,明天让他带来再试下吧!

网友:
刚才又认真看了下,刚接上电源时候,有3V,5V,过两秒电源接口白灯开始闪后,3V,5V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