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pu插槽可以更换嘛?

楼主(2016-02-02):
cpu的插座断了一个针,有几个针歪了,用风枪吹的下来嘛?还是必须上bga啊,没有换过cpu插座应该怎么弄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烤板嘛烤的模式给芯片模式一样?时间一样?温度一样?,等坐子松了就取下来

这个肯定和换芯片温度又区别,要高些,保持稍久点,每种BGA温度都不太一样。实在没把握你拿张废板去试试,这样就有经验了

网友B:
这玩意只有上BGA才拿得下来   跟焊显卡  桥一样的流程

网友C:
换座子吧。比775的要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座子吧。比775的要好换。

哦哦这个是1155的尼,应该怎么弄啊还没有换过啊

网友D:
以前用土炮,现在就用BGA吧,相对要稳定些,买个座子换上就是啦,你用过BGA的话那就没什么问题,就像还芯片一样做就是,掌控好温度就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以前用土炮,现在就用BGA吧,相对要稳定些,买个座子换上就是啦,你用过BGA的话那就没什么问题,就像还芯片 ...

这个也是烤板嘛烤的模式给芯片模式一样?时间一样?温度一样?,等坐子松了就取下来

网友E:
温度控制好。问题不大的。我曾经还接过几个针呢 。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温度控制好。问题不大的。我曾经还接过几个针呢 。也能正常使用。

给点你的经验吧,这玩意还可以接针嘛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换呀,不过一般的人换不了,要钢网

你说的这个刚网给bga是配套的吧,有bga就应该有这玩意

网友G:
设置好温度曲线用BGA换,论坛上有这方面的帖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你拆的时候看好温度,装的时候还按拆的时候那个温度,应该试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之前我的也被弄弯过,后来被我弄断了一根,但是装上CPU不影响,应该是空脚

网友:
分享 下  谢谢  谢谢分享   太感谢了

htceos -2

网友:
只是歪了而已 试试能不能挑回来 换座子不好换

网友:
肯定要用BGA搞拉。

网友H:
先用镊子跑一下撒

网友I:
要是歪了就自己用镊子慢慢正正,要是断了就用镊子往上翘翘,实在不行就找bga换座子,和换桥一样。。。

网友J:
还是报废算了吧   这换好的几率有点抵

网友K:
不太好开吧。温度要搞个曲线

网友L:
这个用BGA都难换呀

网友M:
就上bga和换显卡一样

网友:
BGA应该就可以换了,应该有点小麻烦

网友N:
报废算了,换有风险还费时间

网友:
重来没换过CPU座子的飘过

网友O:
用bga怎么搞啊,没搞过,那个会不会变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设置好温度曲线用BGA换,论坛上有这方面的帖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论坛有这个嘛?应该怎么搜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用bga怎么搞啊,没搞过,那个会不会变形啊?

同问啊没有搞过,怕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报废算了,换有风险还费时间

想尝试下,练习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太好开吧。温度要搞个曲线

怎么说?具体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网友L:
这个用BGA都难换呀

为什么?不是说可以换嘛

网友:
引用 网友M:
就上bga和换显卡一样

温度怎么设计啊应该弄多少

网友:
莫非。 发表于 2016-2-2 14:42 只是歪了而已 试试能不能挑回来 换座子不好换

注意看有个断了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用镊子跑一下撒

弄了,用弄些,问题是有一个断针了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I:
要是歪了就自己用镊子慢慢正正,要是断了就用镊子往上翘翘,实在不行就找bga换座子,和换桥一样。。。

就是有个针断了直接从根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是报废算了吧 这换好的几率有点抵

不是吧没有换过这个的嘛

网友P:
弯的挑直,断的飞线。上次不有个哥们飞整个南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弯的挑直,断的飞线。上次不有个哥们飞整个南桥吗

这像话嘛,还不如焊

网友:
用风枪温度不够 ,带用BGA

网友Q:
是不是应该发到台机主板区?买个bga不便宜啊。迅维360t的考虑

网友R:
我换过几个775的,全部失败,115X的应该更加难了,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是不是应该发到台机主板区?买个bga不便宜啊。迅维360t的考虑

是想发在台式机版块的,可是用手机发帖真心不好找版块啊没找到啊好乱?见笑了,手机发帖好乱好苦逼

网友A:
引用 网友R:
我换过几个775的,全部失败,115X的应该更加难了,放弃吧。

不是吧都说好换啊,说的我都没信心了 ,想尝试下不要直接搞个报废啊,你用的什么模式啊,给你学点经验啊

网友S:
我换过一个775的座子,最后是惨不忍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只有上BGA才拿得下来   跟焊显卡  桥一样的流程

温度这块怕控制不好啊,指教下吧朋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度这块怕控制不好啊,指教下吧朋友

焊下来有什么的  本来就坏了  可劲儿焊呗  能推动了再拿   别硬来

网友T:
看起来有点像MSI的板子,这个针坏了好多啊,只能换啦!用BGA做,风枪干不好,我们有做过不过板子容易变形,我也没什么好建议,只能提醒你,做的时候把旁边的固态电容全部拆下来先,不然很容易炸。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换过一个775的座子,最后是惨不忍睹

为什么尼?给点你的经验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T:
看起来有点像MSI的板子,这个针坏了好多啊,只能换啦!用BGA做,风枪干不好,我们有做过不过板子容易变形, ...

好眼力,旁边的电容都需要取了嘛?温度这块应该怎么设置来控制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下来有什么的 本来就坏了 可劲儿焊呗 能推动了再拿 别硬来

温度怎么控制啊

网友T:
引用 网友A:
好眼力,旁边的电容都需要取了嘛?温度这块应该怎么设置来控制尼

温度控制跟做BGA是一样的,看有铅无铅,具体我也没搞成功过,论坛有个帖子有讲解这个换座子的,需要一些技巧,忘记是什么技巧了,你找找看,找不到我有空再给你找找那个帖子
另外,电容一定要拆,不然容易炸

网友:
做BGA   难度比较大呀

网友U:
可以换呀  比775的要好

网友:
应该客户啊不过的需要的经验啊

网友:
可以换,但技术不行,无能为力

网友:
引用 网友U:
可以换呀 比775的要好

用了焊板的模式直接弄不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T:
温度控制跟做BGA是一样的,看有铅无铅,具体我也没搞成功过,论坛有个帖子有讲解这个换座子的,需要一些 ...

刚弄了没有干动,

网友:
换个CPU座

网友V:
必须用bga的   淘宝上有值好球的座子买的      换成功2次了  ,温度上下260

网友:
引用 网友V:
必须用bga的 淘宝上有值好球的座子买的 换成功2次了 ,温度上下260

,上风225下风240时间都是40可以嘛?我用上风235下风255时间都是30直接没有干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V:
必须用bga的 淘宝上有值好球的座子买的 换成功2次了 ,温度上下260

上风225下风240时间都是40可以嘛?我用上风235下风255时间都是30直接没有干动啊

网友W:
一根一根换上去不行吧,整个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W:
一根一根换上去不行吧,整个换看看

是整个换啊,一个一个怎么换尼?就断了一个针,我也想把针补上去啊,可是没有不过针尼

网友X:
温度控制好。问题不大的

网友Y:
可以换新,成本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Y:
可以换新,成本很高

坐子有了现在就是想办法拿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X:
温度控制好。问题不大的

就是上bga拿不下来啊,温度在235左右

网友:
这个CPU坐 比以前的478 775针难焊接多了 我试过 没成功过

网友Z:
掉针没?没掉的话试着巴拉巴拉    掉了的话  控制好温度就可以了

网友AA:
换可以换的。我前段时间换过一个。不过针脚乱的很严重。直接掉电。换之前。拆开最后先上电试一下。我那个估计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上BGA换

温度没有找到在哪里调试尼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换可以换的。我前段时间换过一个。不过针脚乱的很严重。直接掉电。换之前。拆开最后先上电试一下。我那个估 ...

温度没有找到在哪里调试尼,有人求上下风各260

网友:
引用 网友Z:
掉针没?没掉的话试着巴拉巴拉 掉了的话 控制好温度就可以了

掉了一个啊,就是没有设置好温度取不下来

网友AC:
先用料板然后才真干,哪样保险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先用料板然后才真干,哪样保险些

恩直接没有干下来不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D:
不错,经验呀丰富

经验在哪里啊,都是来学习的

网友AE:
这个风枪是吹不下来。BGA机可以搞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弄了没有干动,

呵呵,找几个废板先干试试

网友:
我个人觉得cpu做不好换

网友AF:
小白还没换过座子呢,明天试试

网友:
风枪就算了吧  只有大刑伺候了

网友:
温度高一些,时间长一点可以的,我也很少换这个

网友AG:
这个必须上bga啊!下部温度高点儿。

网友A:
引用 网友AG:
这个必须上bga啊!下部温度高点儿。

下部温度要多少啊260?上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F:
小白还没换过座子呢,明天试试

嗯一起学习,等你的教程

网友AH:
换座子温度要高一些,要对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换座子温度要高一些,要对准,

具体高多少啊对准那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这个风枪是吹不下来。BGA机可以搞下,

需要设置温度调试吧,需要密码进调式模式来设置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都说好换啊,说的我都没信心了 ,想尝试下不要直接搞个报废啊,你用的什么模式啊,给你学点经验啊

换座子最好有光学对位的,否则很难的,座子一放下去焊接时就不能再动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A:
上风225下风240时间都是40可以嘛?我用上风235下风255时间都是30直接没有干动啊

上下  260   都可以了

网友:
这个我还没换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上下 260 都可以了

没有权限调试温度啊需要密码

网友:
要看是不是空角,要是是的话就没影响,要是有用的就只能换了,换的时候还是要有一点技术才可以。

网友:
可以换的,BGA 设备好的,没有丝毫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点你的经验吧,这玩意还可以接针嘛牛逼

可以接的,我就接过,但这么多,只能说换座子了

网友:
3个方法:
1 断的可以补针 歪的扶正就可
2 BGA换断针  歪的还是扶正
3 BGA直接换座子

网友:
用BGA必须的啊,,,无铅曲线,2阶段加焊膏,后期保持轻推,然后拿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是说可以换嘛

当然可以换的,楼主如果以前没换过,可以先找料板试手,主要试试你BGA的加热速度和自己使用的习惯,别人是不好直接给你说多少温度,每台机器的工况都不大一样,,,

网友:
这个只能上BGA取,有风险

网友:
高不好的,换了之后焊点用不了多久又没用了!我曾经换过,如果是玩游戏,十日又重修了,就连售后服务的那帮家伙读不换!

网友:
坛子里面有 焊接教程和步骤

网友:
可以换 用bga

网友:
可以换,不过温度调。

网友:
AMD的好焊接  英特尔1155的真不好弄,没弄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部温度要多少啊260?上下?

下部温度要380度!首先应预热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一起学习,等你的教程

和做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