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50 掉电

楼主(2016-02-02):
k650 掉电 有通病吗
掉电
通病

网友:
电流多少掉?

网友:
通病主板坏了 修吧

网友:
通病就是换板,百试百灵

网友:
自己什么参数都没测,先测测少电压不?

网友:
你要多查查啊,别老想着通病啊

网友:
先简单分析下 看看电流等如何跳变 在分析 ……

网友:
都正式维客了,发帖起码也把故障写详细一点吧,不然会被认为是来赚分的,不是来问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