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台式机主板双核主板不开机通病

楼主(2016-02-02):
联想双核台式机今天接到3台主板都是插电源不开机,后来测了下coms电池结果没电,换上3块主板都好了,

网友:
楼主知识丰富  给力

网友:
amd的吧,哈哈哈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下次遇到也检点便宜。

网友:
自已也修到过不少英特尔芯片组板,也为上面的原因,不开机后来放下电就好了。个人认为有些是客户使用误设置引起。但其它大部份情况不知什么原因啊。?

网友:
运气真是好啊

网友:
应该是AMD的吧

网友(2016-03-03):
联想l-ig41m3 v1.1能用E8600吗

网友:
来的时候先测电池,肯定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