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先马电源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6-02-02):
先马电源,通电风扇动下就停了,测5v 和3.3V短路!!!
请各位大神指教下 大概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何测得短路?详细说一下......

对地测,5V 和3.3V短路!!

网友:
数值是0才是短路啊,第一看负载电阻,然后电容,然后肖特基,看拆到那里不短路就是那里

网友:
估计不是短路,,

网友:
这是什么杂牌电源呀

网友:
用的什么表?阻值是多少?只要不是零就不能说明短路。估计是滤波电解性能存在异常了。

网友B:
对地短路  要看对地值是多少  如果是0  就是电容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地短路  要看对地值是多少  如果是0  就是电容坏了

说的非常对,另外有负载电阻测量会不准确。

网友:
无图无真相,怎么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非常对,另外有负载电阻测量会不准确。

所以经常说  电阻在线测量不准   拿下来测量才准呢

网友:
估计不是短路,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先排除整流管短路,然后,检查输出电压,看看是不是电压不正常,保护了

网友:
有负载电阻你测不准,把负载电阻拆掉再测是否短路,电阻是10欧左右你重点查整流管稳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