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硬盘有坏道的修复方法

楼主(2016-02-02):
电脑硬盘有坏道的修复方法

  不管什么部件,用的时间长了就会出现故障,硬盘是电脑极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所有的资料和数据都会保存在硬盘里,一旦硬盘发生故障,后果不堪设想,硬盘有坏道是经常碰到的问题,出现硬盘有坏道故障怎么办呢?硬盘有坏道能修复吗?下面小编与大家分享下硬盘有坏道的的检测和修复方法,以供参考。

硬盘有坏道的修复方法 图一

  硬盘有坏道分逻辑坏道和物理坏道两种。
  逻辑坏道为软坏道,通常为软件操作或使用不当造成的,可用软件Diskgenius来修复;

  物理坏道为真正的物理性坏道,它表明硬盘磁道上产生了物理损伤或磁性丢失,只能通过屏蔽硬盘分区或扇区的使用来解决。比如把有坏道的分区后不使用,只用没有损坏部分。但硬盘有物理坏道会逐渐扩大,最终造成整个硬盘数据丢失,建议还是更换为好。

  Diskgenius工具修复硬盘有坏道的方法/步骤:

  1、使用“DiskGenius”工具来检测修复硬盘有坏道及错误,首先我们从网上搜索下载并安装软件“DiskGenius”工具。建议使用绿色免费版。

  2、运行“DiskGenius”工具,选中可能存在坏道的磁盘盘符,这一步需要根据自己在操作电脑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如图所示:

硬盘有坏道的修复方法 图二

  3、然后在“硬盘”下拉菜单中,选择“坏道检测与修复”按钮,如图:

硬盘有坏道的修复方法 图三

  4、在弹出的“坏道检测与修复”界面中,点击“开始检测”,该程序将自动当前分区进行检测,并以直观的方式显示磁盘各柱面状态。

硬盘有坏道的修复方法 图四

  5、当选中的当前磁盘分区检测完成后,将自动显示磁盘中存在的坏道,点击“尝试修复”,程序将自动修复硬盘逻辑坏道。

硬盘有坏道的修复方法 图五

  6、对于磁盘中存在的“物理坏道”,是无法通过“修复”程序来修复的。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将坏道及左右相邻一块硬盘区域进行分区并隐藏来解决。将鼠标移动到坏道柱面上,就可以查看到“柱面号”和“LBA序号”。

硬盘有坏道的修复方法 图六

  7、点击“新建分区”,在弹出的“创建分区”界面中,通过手动滑块来调整坏道所在的一个小分区,可以借助“LBA”来精确找到坏道所在的范围,并进行创建一个独立的分区。如图所示:

硬盘有坏道的修复方法 图七

  8、创建含有坏道的分区完成后,右击对应的分区,从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隐藏当前分区”项。这样就可以隐藏当前含有坏道的分区。

硬盘有坏道的修复方法 图八

  9、最后点击“保存更改”,将自动执行以上创建分区及隐藏分区的操作。

硬盘有坏道的修复方法 图九

  通过Diskgenius硬盘检测修复工具对硬盘有坏道区域的修复及隔离,可以有效的保证硬盘的正常运行,为了硬盘内的重要数据和延长硬盘使用时间,建议大家在硬盘用较长时间后或出现异常时,检查是否硬盘有坏道并及时修复。希望本文的分享能帮助到大家。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 这个还真没有操作过  每次使用都是分区  其它就没有用过了

网友:
用这个修硬盘,效果可能不行

网友:
我的hpcq40经检测已有坏道,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A:
这个修复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修复有用吗??

用MHDD 行就行,不行就算了

网友:
这个软件修复很慢的,效果一般,不如维多利亚好用

网友:
步骤7讲解太笼统,配图也不详细。

网友:
这个我用过。但过一段时间还是会有坏道产生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看可以用不。

网友:
我用固态硬盘 好像没这个故障

网友:
坏了  直接更换新盘~~~现在的价格不贵~~!

网友:
这样修了,硬盘稳定吗?下次试试

网友:
这个软件真是好用。靠谱的软件。

网友B(2016-03-12):
红绿道修复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绿道修复不了的

可以修复的

网友:
这个非常实用,能用上的。

网友:
回复吉庆维修 固态硬盘如果也有这问题那就真的奇怪了,固态都不旋转的何来坏道,固态盘坏了就坏了,很少能修!

网友C(2016-08-21):
时间要的太久了,而且多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修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时间要的太久了,而且多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修好的

这个软件只能修复逻辑坏道,也就是只能修复一些简单的坏道

网友:
mhdd也能简单修复,不过这些都是简单修复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软件只能修复逻辑坏道,也就是只能修复一些简单的坏道

当然,不然硬盘级专家干嘛呢

网友(2017-01-03):
可以可以  受教了

网友:
平时都是用mhdd修复的 但是也不是很理想 一般也用不住,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
老毛桃唯一官方网站,现已开发出适应现阶段的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让老毛桃传承经典,发扬光大。
http://www.laomaotao.net/?D3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