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奇特的花屏故障

楼主(2016-02-02):
一台nec2490wuxi,出现如图的故障,在某些特定色彩上会花,但其余显示正常。有人跟我说是屏线松了,拆机后把线都接拔插了一遍,照旧。
如果调整亮度、对比、伽马等,显示不正常的部分会随着改变连续的往相邻的位置移动;不改变的时候很稳定。

想请教下各位能修理不?能不能帮着出点主意。想直接换驱动板但貌似木有

网友:
这样的花真还是第一次看到。同样期待

网友:
这个是什么花   还真的没见过!  不过花屏不外乎!屏 排线 驱动板!  一个个试试看吧

网友:
不是屏的问题  都能修  可以先刷个ROM试试

网友:
虽然重新插了屏线,但还是建议换个屏线来试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换个屏线试一下再说

网友A:
先换屏线, 再刷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应当换屏线

网友:
有条件的话先点屏吧

网友:
等我找机会点屏以后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屏线, 再刷一下试试

请问你说的刷一下是指刷驱动板rom么?我现在用的是原机驱动板,还要刷么?

网友:
换过屏线的话,这个还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刷rom  换屏ic

网友:
换VGA线和通用驱动板测试没有?

网友:
直接把屏线更换了

网友:
清理屏线接口,一般有惊喜,一定要清洗干净

网友:
基本可以确定是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