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LENOVO B320i 板号 CIH61S V1.0 6150A0003605 四个程序打包

楼主(2016-02-02):
一体机LENOVO B320i 板号 CIH61S V1.0 TPV 715G4689-M02-000-0060 TNI 6150A0003605 四个程序打包
很厚道吧:
一体机LENOVO B320i 板号 CIH61S V1.0 TPV 715G4689-M02-000-0060 TNI 6150A0003605

网友:
EC U9 贴纸V25 Pm25LD020

SATA接口边上 U20 贴纸V15 Pm25LD020

BIOS U38 贴纸V25 25Q32BVSIG

显卡芯片边上 SPI1 贴纸V10 Pm25LD512

网友:
正好需要 拿来试试 嘿嘿

网友:
不跑吗下个试试

网友:
正需要呢 ??????

网友:
版号都一样,但是我的少一个u20

网友(2016-03-04):
没下来呢 咋就扣分了呢

网友: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B320i 开机只亮屏,LOGO什么都不出,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有一台不开机。下载试下

网友:
楼主有AMD 的程序么,发个

网友:
刷完就好了  感谢楼主

网友:
我的开机USB键盘指示灯亮,不知道是不是显示驱动问题。关键我的是集成的,只有3个程序包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
刷完就好,谢谢了

网友:
非常厚道......

网友(2016-04-08):
刚好用上,这机子BIOS爱坏

网友A:
求这款机子的io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这款机子的io芯片型号

IT8519E CXS

网友(2016-05-12):
四个刷哪个好的

网友B:
我这个机器出现的现象是开机,屏亮一下马上黑屏,硬盘等,指示灯一起闪烁,会是BIOS坏了吗?
还有要是BIOS坏了,该刷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机器出现的现象是开机,屏亮一下马上黑屏,硬盘等,指示灯一起闪烁,会是BIOS坏了吗?
还有要是BIOS ...

四个全刷,用不了你多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机器出现的现象是开机,屏亮一下马上黑屏,硬盘等,指示灯一起闪烁,会是BIOS坏了吗?
还有要是BIOS ...

还有不能保证一定是BIOS的事,有可能是你的屏背光问题,灯管问题,高压问题,你查吧。

网友:
我的能触发但是没有跑马不知道刷那个好为什么我的500P刷小BIOS有问题

网友:
我换了个屏还是一样的

网友:
屏闪一下还是不行

网友:
为什么刷完四个还是不行求解释啊

网友:
因为不关程序的事,一闪就灭一般是屏背光、高压等的问题

网友:
你要对症下药,不要什么都以为刷程序就好。

网友:
楼主有图纸吗

网友C(2016-06-27):
求楼主放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楼主放图纸啊!!

图纸我怕有重复,没敢放上来

网友:
j集显的也可以刷吗?

网友:
有时认不到硬盘

网友:
板号不同可能不行,你试试,先备份好

网友D:
刷上不行啊  啊 原来就是开机有背光没显示
刷了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上不行啊  啊 原来就是开机有背光没显示
刷了还一样

刷了还不行就证明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需要一个下载试试

网友:
我的机器是拿来反复上电重启 CPU电压都没有 什么情况??会是BIOS吗

网友E:
一体机LENOVO B320i 板号 CIH61S V1.0 板号和楼主一样的  显卡也一样的  上电反复断电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体机LENOVO B320i 板号 CIH61S V1.0 板号和楼主一样的  显卡也一样的  上电反复断电上电

多数与BIOS无关

网友:
为啥我下载了刷上去不行呢,另外下了一个就行了!

网友:
找这个好久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6-08-31):
我这里有一台故障现象是开机无LOGO,然后左上角白杠闪烁,键盘鼠标操作都无效,下载了先刷一下看看

网友(2017-07-03):
下了看看,是不是需要论坛币才能下载啊,我是新手,谁可怜一下发一个给我啊。qq:495486756

网友(2017-09-09):
LZ  我的怎么少一个U20???111

网友(2017-10-26):
666,干的漂亮,最喜欢这种能无私打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