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老死机是怎么回事?——硬件篇

楼主(2016-02-02):
电脑老死机是怎么回事?——硬件篇

  电脑使用久了,经常会出现老是死机的情况,电脑老死机是怎么回事?很多网友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对于不熟悉电脑的人来说,更是一件非常令人苦恼的事情,电脑死机的表现多种多样,造成电脑老死机有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的原因,下面通过从硬件方面介绍电脑老死机的原因和解决方法,告诉大家电脑老死机是怎么回事

  电脑死机一般表现为蓝屏、无法启动系统、画面“定格”无反应、按鼠标键盘都没反应、软件运行非正常中断等,只要在使用电脑过程中稍加注意,就可减少死机的次数。具体原因和解决方法如下:

  电脑老死机是怎么回事之主板问题

  有时其它硬件好好的,什么问题都没有,可我们开机一会就死机,一动也不动,这可能就是主板上的电子元件老化不良了,需要送修或更换主板。

电脑老死机是怎么回事 图一

  电脑老死机是怎么回事之散热问题

  显示器、电源和CPU在工作中发热量非常大,保持良好的通风状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显示器过热将会导致色彩、图象失真甚至缩短显示器寿命。特别是CPU过热会导致开机死机、掉电、蓝屏。因此,我们要定期对电脑进行清灰保养,来增加电脑的使用寿命。

电脑老死机是怎么回事 图二

  电脑老死机是怎么回事之搬动后的问题

  在电脑移动过程中,机器内部器件受到很大振动常常会出现松动、接触不良,就会导致电脑老死机,所以移动电脑时应当避免剧烈振动。

  电脑老死机是怎么回事之灰尘问题

  机器内灰尘过多也会引起电脑老死机故障发生。如软驱磁头或光驱激光头沾染过多灰尘后,会导致读写错误,严重的会引起电脑死机。

电脑老死机是怎么回事 图三

  电脑老死机是怎么回事之设备不匹配

  如果主板主频和CPU主频不匹配,老主板超频时将外频定得太高,可能就不能保证运行的稳定性,因而导致电脑老死机。

电脑老死机是怎么回事 图四

  电脑老死机是怎么回事之内存条故障

  主要是内存条松动、虚焊或内存芯片本身质量所致。如果内存条松动可把内存条金手指用橡皮擦擦干净再装回即可。如果虚焊或内存芯片损坏只有送修或换新。

  电脑老死机是怎么回事之硬盘故障
  主要是硬盘老化或由于使用不当造成坏道、坏扇区。这样在运行时就会造成电脑老死机故障的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用硬盘修复工具进行修复,但如果坏道或扇区严重的话,为了避免硬盘故障造成更大的损失,建议更换新的硬盘。

电脑老死机是怎么回事 图五

  避免电脑老死机的注意事项:

  1、CPU、显示卡等配件不要超频过高,要注意温度,一般不要随便超频。

  2、有时因突然断电等原因引起bios混乱,可通过放电或恢复出厂设置。

  3、在应用软件未正常结束时,别关闭电源,否则会造成系统文件损坏或丢失,引起自动启。

  4、在更换电脑配件时,一定要插好,因为配件接触不良会引起系统死机。

  5、经常给机箱、电源、风扇等配件清尘。

  通过以上对电脑老死机的原因和解决方法,以及避免电脑老死机的注意事项的介绍,想必大家对电脑老死机是怎么回事有了更多的认识,想了解更多电脑维护知识,来访问迅维网!

网友:
RTL81IT8786E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的

网友:
学习了,总结的很有用m

网友:
硬盘故障也会引起经常死机

网友:
有用的东西

网友:
总结的很有用

网友(2016-03-04):
只从一般思维进行分析,肯定的说,这是一篇老文章。近几年来的我遇到的奇葩原因:外设原因,比如USB外接设备,电脑电源开关键漏电,当然很大一部分是近年来的大量充斥主场的各种牛逼哄哄的山寨电源。

网友:
楼主总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