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USB不认虐心维修

楼主(2016-02-02):
    话说要过年了本来应该清净了,但是机器反而多了起来了。而且还是各种奇葩问题。下面我就来说说X200这个不认USB 口的。最近刚刚换了乐视1s手机用着还挺好,今天要上传照片了突然发现不是原来的安卓数据线了,照片上传不了了,只能图纸截图给大家看了
    机器拿来是同行的说是不认硬盘不认USB 口。心里想着这好办啊。呵呵。结果是被虐了N次,拆机检查5v正常。好吧测量USB 数据线也正常,简单的我们就跳过了,一般都知道怎么检查故障点。价格是老板报价的我只关心修机器。直接报价南桥IBM 。第二天早上更换了南桥,进系统了,很是兴奋啊。结果插USB都不认。重启进BIOS 也是不认。好了开始虐心了,再次检查所有数据线正常

检查时钟正常。此时很是头大了。下面和大家说下USB 南桥模块有一个下拉电阻,可能有些小白不知道。这个电阻一般都是20欧左右。如果此电阻有问题会导致全部USB 不认。下图就是r356这个电阻,检测发现阻值无穷大,

点位图上找到的位置标有1的位置

更换此电阻进系统我去还是不行,本来激动的心情直接扑灭了。要知道USB 不能用还不鞥收钱,还要贴上南桥,老板的心那是多么的不爽,要挨批的呀。无奈,当说有硬件都正常的情况下我只能再次鞥换南桥,结果还是一样。今天空点了论坛上逛逛,结果无意间看到一个帖子,也是多谢这位兄台提醒了我。对。。没错。万万没有想到居然是密码芯片u34引起的。更换芯片后机器认到了USB,各种纠结啊。还是首次遇到这个问题。硬件都是好的那么就只有软件了。可是又有谁会想到居然是个密码芯片的软件啊。只能说IBm真是牛,我的技术真的欠佳。还是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如果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做个参考吧。希望维友们帮我加加分修的不容易啊。而且加分不扣你分哦。加分的都是好人哦

网友A:
那个下拉电阻  应该叫偏置电阻 如果你没换那个   光换密码芯片 估计也不会好

网友B:
没遇到过和密码芯片怎么会有关系,有谁知道的来说说

网友C:
天气冷,生意冷,还有机修,好啊

网友D:
不认XXX的一般都是那种电阻的问题,比如硬盘。实地黄总还专门出过题考我们

网友E:
谢谢分享,下次遇到就会留意

网友F:
快过年了还有这么多机器修不错啊

网友G:
use口 又有新认识

网友:
密码芯片  学到了

网友H:
楼主技术够厉害的的   又学习了

网友I:
真的学到了,密码芯片和偏安电阻。之前我换桥还不好,就告知客户修不好了。换版,三板斧

网友J:
这么一说,头一次见。
  我们的师傅都没有交的,还是实地老师6666

网友K:
我有个华硕的本也是USB  死活不认

网友L:
IBM如果能修的吊  那其余的机子都不在话下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A:
那个下拉电阻  应该叫偏置电阻 如果你没换那个   光换密码芯片 估计也不会好

是的。这个电阻的问题我已经遇到过多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M:
是的。这个电阻的问题我已经遇到过多次了

这个电阻出问题  还会出现 U盘认 鼠标不认的故障

网友N:
新技能get 竟然密码芯片会导致这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和密码芯片怎么会有关系,有谁知道的来说说

这个我也不太清理了。只是估计是里面的程序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气冷,生意冷,还有机修,好啊

呵呵小手指冻得跟个棍子一样捏

网友M:
引用 网友D:
不认XXX的一般都是那种电阻的问题,比如硬盘。实地黄总还专门出过题考我们

哦哦。我没有去过实地。完全都是自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下次遇到就会留意

一块分享世界才会更美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快过年了还有这么多机器修不错啊

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呢呵呵。冷啊。给老板打工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use口 又有新认识

嗯多发文章,当然要有精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技术够厉害的的   又学习了

技术一般般,不然不会这么苦的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真的学到了,密码芯片和偏安电阻。之前我换桥还不好,就告知客户修不好了。换版,三板斧

呵呵。那就帮忙加分,多分享下有价值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么一说,头一次见。
  我们的师傅都没有交的,还是实地老师6666

我也没有的教的,主要还是要靠自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有个华硕的本也是USB  死活不认

那你就试试上面的方法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IBM如果能修的吊  那其余的机子都不在话下的

那倒不是的,现在机器构造都不一样了。思路也不同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出问题  还会出现 U盘认 鼠标不认的故障

哦好的。受教了。不过一般情况下你说的这个问题装系统能够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新技能get 竟然密码芯片会导致这样问题

我也是没有想到的捏呵呵

网友:
确寮是奇特故障,能否上传此芯片工作线路和分析信号一下吧

网友:
这真是不知道有这个现象,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M:
哦哦。我没有去过实地。完全都是自学的

(#‵′)靠 这么6自学成才

你学了多久?

网友:
记下来,江湖高手如云。本人小小白。

网友:
真没想到密码芯片会和USB扯上关系

网友:
密码芯片引起的还真没见过。收藏了

网友:
   看着修的都很揪心,鼓励发次内疑难杂症贴,加分支持了。。

网友:
估计是偏置电阻开路,导致存储数据出错,这个不容易检查到,楼主幸运!应该好好感谢论坛啊,呵呵

网友:
没有了解一下 客户是什么情况下 造成usb口无法使用的啊

网友:
板很便宜呀

网友:
IBM系列的机子都难搞